来复再生单管收音头的折腾(涵盖了方方面面的过程与技巧)

楼主(2024-12-23):
来复再生单管收音头的折腾(涵盖了方方面面的过程与技巧)

怎么样从三极管的直流电部分,

一步一步折腾到三极管关于交流电放大器的过程

与相对于的各种各样描述原理图和调整过程等等

鲜为人知的技巧。

真的特别不想过多的使用语言描述的事实。

网友:
N型与P型,不以硅锗材料为区分,而是以导电类型区分
不叫本真半导体,叫本征半导体,指的是无杂质的半导体材料,参杂后就不叫本征半导体了。

网友:
我也喜欢来复再声式的电路。简单,效率高!最主要的关健是做到高低端的再声能够平衡。一般来讲,大多数的机子高端再声效果明显优于低端。没有专门介绍提升低端的有效电路!

楼主:
临时简单回答楼上的描述,在半导体课程里,N型半导体是由硅(Si)材料本真半导体组成,P型半导体是锗材料(Gi)本真半导体组成。当这两款本真半导体材料,组织在一起之后,在外面的电压或者电流的控制下面,就是有了电子移动和空穴的漂移,同时任何一款PN结,也是有其特别物理属性和具备正反两个方面的纷纷扰扰。至于清晰关系的物理课程都是有描述的事实,但是要准备好有初中生以上的文化层次...

网友A:
提升低端的电路和措施很多,比如宝石4B2的电路,羚羊310的电路,最简单有效的措施就是调整高频阻流圈和磁性天线的距离和角度。而最简单反馈高低端最均匀的再生电路就是射极串一个1~2·匝线圈的再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低端的电路和措施很多,比如宝石4B2的电路,羚羊310的电路,最简单有效的措施就是调整高频阻流圈和磁性 ...

上面楼主说的没有一点问题,但是咱们又是以什么物理参数判断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呢?

楼主:
谢谢楼主的提示,人老珠黄了,难免有一点在文字方面的错误.

网友B:
哈哈,真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真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楼主呀您好。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开玩笑的状况,不过一般都是在女孩子家家里折腾开玩笑。

还有很多的收音机与各种各样电子元件与各种各样的物理参数等等纷纷扰扰,

在后面有描述的事实。

网友:
厉害,自已做的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