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数字闪动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12-23):
大家好!我一台数字万用表,最近出现了二极管档,电阻档,电流档都出现了数字闪动的问题。即使没有测量的情况也是一直闪动?这是哪里出了问题。里面集成度大,不知道能不能自己维修。

网友A:
数字万用表这个范围太大了,电路结构天差地别。

有传统的7106类3位半手动档,也有全智能的傻瓜表。。。。。

楼主好歹也要说说详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钳表是自动档的,显示4000字,电阻档开路显示OL。

不太常用,所以还没有拆开看。

接地的问题,把后盖贴一层铝箔,找到PCB板大面积接地点,连接两者,铜箔最好能焊接。

网友C:
拆机用无水酒精清洗档位开关,注意弹簧片位置别弄错。清洗相应部分电路板(因灰尘受潮阻值下降)。
如果觉得还有价值,还是交给专业人弄。

网友D:
缘分已尽,分手换表吧。说是内基准被击穿,就这样闪动乱跳数字,当年,咱毫不犹豫地换了块新表,又觉得有修复的可能,买了“牛屎”替换板来替换坏表的芯,换了5次,没一层成功的,问卖家怎回事,人家一句“被感应击穿了”,也不知真假,费钱费工,最好不得不弃始乱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用无水酒精清洗档位开关,注意弹簧片位置别弄错。清洗相应部分电路板(因灰尘受潮阻值下降)。
如果觉 ...

应该不是弹片的问题。还可以测量,就是数字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缘分已尽,分手换表吧。说是内基准被击穿,就这样闪动乱跳数字,当年,咱毫不犹豫地换了块新表,又觉得有修 ...

集成度太高,我们业余修复不了这种。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晶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B:
换新电池看看,我有个钳表,电压稍低一点,屏幕就闪,新电池放上去用不了多久,但电池放在其它表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电池看看,我有个钳表,电压稍低一点,屏幕就闪,新电池放上去用不了多久,但电池放在其它表还可以用。

好的,我先试试。但是缺电的符号还没有显示出来,这个电池缺电会显示的。

网友:
从电池供电和电解电容和延时自动关机电路入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示屏接触不良,尤其是用斑马条大显示屏。

网友:
换新的啦。不要去维修,工具是用来干活的,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这个范围太大了,电路结构天差地别。

有传统的7106类3位半手动档,也有全智能的傻瓜表。。。 ...

我的钳表是自动档的,显示4000字,电阻档开路显示OL。

不太常用,所以还没有拆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钳表是自动档的,显示4000字,电阻档开路显示OL。

不太常用,所以还没有拆开看。

那也可以报一下,表的品牌,型号的信息
故障现象拍个照。上传一下。

否则,大家都在盲猜。瞎子摸象,出来的答案,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