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扩容检测工具

楼主(2024-12-23):
使用前先格式化磁盘,然后输入盘符进行检测
根据步骤插拔USB,进行验证
附带源码

修改了部分代码,建议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
Very Good让扩容盘无处可逃

网友A:
defender称检测到病毒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ender称检测到病毒无法下载

杀毒软件不能删除压缩包中EXE,保留源码嘛

网友B:
h2testw和urwtest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2testw和urwtest也可以的

h2testw 的验证级别很强
填充数据基本上不重复

urwtest 没试过

网友C:
请问优盘突然容量消失了,用软件找,还能找回部分内容。那用什么软件恢复容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优盘突然容量消失了,用软件找,还能找回部分内容。那用什么软件恢复容量呢。

恢复是不可能的,量产后一般只有2G空间了
没量产前可能是64G 128G这种,扩容盘居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恢复是不可能的,量产后一般只有2G空间了
没量产前可能是64G 128G这种,扩容盘居多

请问有软件恢复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软件恢复测试吗

得要查出主控,然后根据主控信息找量产工具
网上有教程

网友:
是单位采购金士顿的,这个需要有点专业知识了!不整了。

网友:
金士顿黑土立圾黑片,掉盘,掉速。直接拔掉,坏掉,量产完毕。urwtest校验中。。。

网友D:
我用笨办法检测U盘,拷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笨办法检测U盘,拷满法。

拷满的还得检查每个文件是否正常

网友E(2025-01-27):
引用 网友D:
我用笨办法检测U盘,拷满法。

拷满是可以的,文件名、大小都显示正常,就是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拷满是可以的,文件名、大小都显示正常,就是读不出来。

那就退货吧,不要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