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变频谱仪

楼主(2024-12-23):
跳蚤市场花二十块钱买的“充电宝广告屏”,现在把它变成了一台实时显示的频谱仪,使用时间超长!

网友:
厉害。如何实现的,有教程吗

网友:
没有其他细节啦?型号?电路?怎么改的?

网友:
玩仪表的高手来钩人胃口了!

网友A:
频谱仪没规格参数没意义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安卓系统板载了rtl2832,楼主运行了sdr 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没规格参数没意义

目前的指标:
频率范围——25MHz~1890MHz,连续可调,分辨率1Hz
实时频谱带宽:最宽2.048MHz
可以监听AM、FM(WFM、NFM)、SSB(USB、LSB)、DSB和CW的声音。

频率精度、稳定度和频率范围均丢模拟频谱仪几条街,如:安泰信AT5xxx系列、艾法斯 A–7550

更换接收头,频率范围可以是1MHz~6000MHz或100KHz~20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安卓系统板载了rtl2832,楼主运行了sdr app

对,就是利用的RTL–SDR,不过只要愿意,1MHz~6000MHz的HackRF One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指标:
频率范围——25MHz~1890MHz,连续可调,分辨率1Hz
实时频谱带宽:最宽2.048MHz

但是平坦度比不上那些仪器吧,还有测量电平也需要标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