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3号电子管制作的迷你胆机

楼主(2024-12-23):
偶尔看到坛友发布的33号电子管的文章,好奇搜索下论坛,发现这些用数字编号的电子管的帖子不多见,可能是这类直流管子使用比较麻烦还比较贵的原因吧。论坛搜到的只有两个帖子,没有找到作品,我参考了其中一个帖子的电路图捣鼓了这台小机器,就当是论坛的补充吧。装机过程不太顺利,时间都花费在外壳的改装和零件布局,还有电源电压的选择调整。开机调试就很顺利,电路简单一装即响,现在的工作点:标准接法,输出牛5K,屏压130V,帘栅压153V,阴极6.8V,之前发过帖子求教计算灯丝电压,现在确定输入交流3.8V,经整流滤波(470uf)插上管了为2.1V。现在的工作电压有点低,灯丝电位器调整降低交流哼声作用明显,但不能杜绝,夜深人静距离喇叭两米可听到轻微交流声哼声。下一步考虑调整工作电压,降低交流哼声。听感:如果没有测量各点电压,除了有点交流哼声外,我觉得这台小机器挺好听的,尤其喜欢它的葫芦外形,跟其他小功率迷你机一样,听一些抒情流行,丝竹器乐挺合适的。用CD放音,旋钮至12点位置已经满足需求,总体感觉很满意。

网友A:
两瓦兄弟真会玩儿,您给我那俩宝贝我正在配管座(这种管座不好买)

网友B:
非常的紧凑,小巧。看图纸,是怎么做到“屏压130V,帘栅压15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瓦兄弟真会玩儿,您给我那俩宝贝我正在配管座(这种管座不好买)

慢慢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的紧凑,小巧。看图纸,是怎么做到“屏压130V,帘栅压153V”的?

电路是三极管接法,改标准接法,输出变压器压降大。

网友C:
33号管可是好东西

网友D:
是不是数据搞错了?屏压153v,帘栅压130v

网友D:
也有两个33号,前段时间烧友网告数据,但感觉功率太小一直没有下手,多多分享一下经验学习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号管可是好东西

谢谢海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数据搞错了?屏压153v,帘栅压130v

没有搞错的,原电路图是三极管接法,由于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大,压降比较大,实际的屏压是130V,这时候的听感明显功率不足,然后尝试把帘栅极经100欧电阻接到电源处,没记错的话应该叫标准接法,这时候功率明显提升,暂时先用着,下一步是重新定做变压器提高电压后再用回三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两个33号,前段时间烧友网告数据,但感觉功率太小一直没有下手,多多分享一下经验学习之

从听感上觉得这电路图可以用的,工作点下一步继续完善。

网友E:
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一台33号电子管单端机,屏压170V,输出阻抗6K,灯丝2V直流,音量不小。

网友F:
33号管子个头真的不小,看起来与6p3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一台33号电子管单端机,屏压170V,输出阻抗6K,灯丝2V直流,音量不小。

当初计算电压不准确,考虑重新定制变压器提高电压,争取过年前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号管子个头真的不小,看起来与6p3差不多

我对比过,玻壳跟6P3P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