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机上有什么原生操作系统可以完美安装运行安卓APP?

楼主(2024-12-23):
安装在x64架构的PC上,CPU用intel或者amd系列的x64架构。其余的硬件如主板、内存条、硬盘、显卡等沿用windows的那套。
要求不要通过各种虚拟机或者系统兼容层来实现,甚至不要直接用安卓系统移植到PC上,而是纯原生开发的系统。
要能完美安装运行所有安卓app。

我记得好像有PhoenixOS、PrimeOS。
哪位熟悉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
意义不大,只有ARM架构,才能算原生安卓
X86-64 很多包含了 lib 的APK无法运行

楼主:
能够在PC机主板上安装移动端的ARM架构CPU吗?这样跑原生安卓系统也行。

网友A:
怎么可能呢,CPU的类型都不一样了,不搞虚拟机根本就开不了机。
除非是买arm架构的台式机,但人家是直接装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CPU的类型都不一样了,不搞虚拟机根本就开不了机。
除非是买arm架构的台式机,但人家是直接装 ...

arm架构的台式机

有这样的安卓系统PC?

网友:
安卓系统的内核是Linux,但PC的Linux系统能否直接运行安卓APP还是个未知数,主要是触屏改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架构的台式机

有这样的安卓系统PC?

有啊,例如树莓派,就是小一点的台式机。

网友:
有X86的安卓系统,可以从网上找到,但是据说兼容性一般,楼主可以试试,然后出个测试报告

网友:
x64原生运行安卓APP?这就像看到牛羊吃草,想让虎狼吃草一个道理。指令集都不一样,原生运行个P。

非要原生运行,可以找找微软的arm平板电脑,处理器是arm,自带arm版Windows,还有arm版Office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架构的台式机

有这样的安卓系统PC?

ARM 架构的台式机不多见,但是笔记本很常见啊,只不过跑的不是安卓系统

网友:
很多安卓app内置底层运行库的。 一般都是arm v7 之类的好几个,每个平台一个库。 如果不包含x86库,那不经过模拟是不可能在x86平台运行的

网友:
你要求在X86的机器上运行安卓程序,最好的办法肯定是安装X86版本的安卓。
另外,还可以安装WIN11,在里面开启安卓子系统运行安卓应用,实际也是一个虚拟机。
或者安装fyde os系统,这个是国内模拟chrome os开发的,也可以运行安卓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架构的台式机

有这样的安卓系统PC?

台式机嘛,只要是弄个机箱,可以插键盘鼠标显示器的就算吧?
各种安卓开发板、广告机等等,都可以算啊。

网友:
X86的安卓,好像只是到6.0还是7.0,且停止开发了,且兼容性很差。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在PC机主板上安装移动端的ARM架构CPU吗?这样跑原生安卓系统也行。

感觉楼主自己也不太清楚需要什么
“能够在PC机主板上安装移动端的ARM架构CPU跑安卓”
事实上就是在ARM主板上跑安卓
现在有很多的ARM安卓平板都可以支持鼠标和标准键盘,
与PC机在使用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