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4810晶体管图示仪故障,该咋办!?

楼主(2024-12-23):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就这样了,管座电压都有,高压1500v也正常!该咋办?高手们给出出主意,致谢!开关机时有光点,一下就往上跑了,再就剩模糊一团有弱光

网友:
检查一下Y轴放大器相关部分,不难修。

楼主:
哦,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这种图示仪上了教科书的,找一本书、读懂电路就可以折腾了! 点击我的签名,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71967&extra=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看来不是小故障哦

网友:
怀疑供电不正常

楼主:
电路板上测试点的那三组电压测量过,是正常的

网友:
我这个也坏了,还没弄,电解都换了吧

楼主:
断开y轴排线,可以看到光点了,是y轴电路板故障?还是排线前电位器控制开关故障?

楼主:
用短路法短路Y轴放大板末级,Y轴信号回来了,短路倒数第二集仍没信号,断定问题出在倒数第二级,继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短路法短路Y轴放大板末级,Y轴信号回来了,短路倒数第二集仍没信号,断定问题出在倒数第二级,继续修~!

加油吧,这仪器已经到了故障频发期。我这台也是,三天两头的闹毛病,修好了这边,那边又出现毛病

楼主:
在等配件,应该是Y轴一边的3DJ7故障,手一摸这管的栅极光点就跑了,摸其他管子只是光点抖动~!万分感谢JHXC坛友提供维修资料~~!

楼主:
场管换后机器恢复正常,二族显示还是只有右族,都可以移位,左族不显示,唉慢慢修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祝玩机愉快!

网友:
修好了要校准一下才能用。

楼主:
好的,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