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集线器出口的AB以及A1B1~A16B16,这些线直接连单片机吗?

楼主(2024-12-23):
集线器出口的AB以及A1B1~A16B16,这些线比较长,进入电路板后是不是还有个485转换芯片才到单片机?如果是,那此不是从机单片机到主机单片机至少需要跨过4个485转换芯片才成(集线器内两个,主机板子从机板子各1个。如果多级则更多)?如果不是,这些线进入电路板后直接到到单片机,线那么长信号特别容易受到干扰,似乎也不对。
问下各位,是哪种情况

网友:
485是差模通讯的,抗干扰性强,2km传输不是问题

网友:
大部分单片机不能直接接RS485,现在不少单片机可以直接接RS232,但单片机基本上都可以接入TTL,如果没有的,就要用芯片转换咯。

网友:
MCU的UART口要经过485驱动器,才能转换为RS485的差分信号,MCU不能直接连接485信号。
MCU的UART口是点对点通讯模式,不能做成总线模式,所以要用用485驱动器,比如MAX485这个元件。485驱动器,会把MCU的单端UART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这样就可以降低干扰或者其他因素产生的误码率。
如果只是一个主机和从机使用485通讯,并且通讯距离短,中间经历2个485驱动器就够了。上面那个图,是一个集线器,也可以理解成中继,因为每个485驱动器的带载能力有限。当总线距离太长,或者节点过多,超过了485驱动器件的扇出能力后,就要加这个集线器,或者叫中继。

楼主:
也就是第一种情况了,长距离的话,从机单片机到主机单片机必须至少跨4个485芯片才能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第一种情况了,长距离的话,从机单片机到主机单片机必须至少跨4个485芯片才能通信?

那要看多长的距离。
比如通讯距离很短,那就是MCU-485——————485-MCU,只需要2片485
如果,是如果,如果485的速率和各种因素,限定布线长度最大是100米,而实际要求的布线长度是150米,那就需要1个中继,一个中继两端各有一个485,加上主机,从机的485,一共就是4个。如果布线长度300米,那就需要2个中继,那就是6个了。

网友:
通常单片机都用MAX485来实现485和UART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