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

楼主(2024-12-23):
音圈正常,怎样在不搞坏音圈的情况下让它双剑合璧?

网友:
把音圈,先搞下来。做个模具卡住磁铁,才能把磁铁粘好。

网友A:
不难弄。材料:解胶剂、402胶水。定位用0.2~0.5mm硬塑薄膜,我用的是打印用的菲林胶片,可用包装用的硬塑料膜或旧时照相胶卷。今年上半还修了几十个磁体脱落的喇叭,还有几个未修。天冷卧床,明天再找出来拍几张修复过程说明。

网友:
先取掉防尘帽,然后把纸盆和音圈一块拿下来,重新粘上磁铁。等磁铁胶干后再把音圈、纸盆、防尘帽归位。注意音圈位置要合适!可以用稍厚一点的纸套在铁芯上,不要过厚正好能套入音圈最佳、等固定纸盆和音圈的胶干后取出中间纸套,在粘上防尘帽即可满血复活

网友:
换一个算了。搞也不是太难,要铲掉磁钢上的胶水,磁隙里音圈边上的可能的铁屑磁屑。过程跟上面说的差不多。

网友:
简单粗暴的方法:定位好了直接装上去!
后果是:声音变小,声音难听,喇叭几近报废。当炮灰用。

网友:
有点麻烦,如果不把音圈、纸盆和弹波拆下,很难定位,也有可能压坏音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难弄。材料:解胶剂、402胶水。定位用0.2~0.5mm硬塑薄膜,我用的是打印用的菲林胶片,可用包装用的硬塑 ...

感谢管理员重奖鼓励!
网上讲授拆换音圈、纸盆的教程很多,就不啰嗦了,单就讲磁体脱落的修复。
磁隙定位是关键,喇叭生产厂的定位是在磁体未充磁前进行的,统一的定位套筒插入后,再粘合导磁芯柱板。
修复用定位套筒就有问题,一是定位套筒加工不易,二是有磁场存在,导磁芯柱板会偏芯压死套筒,套筒就取不出来。
我用菲林胶片卷成定位套筒,而且是两张胶片组成,便于抽出。厚度为磁隙,可在未搭胶前反复试验,芯柱插入很紧,胶片又可抽出为宜,在磁隙正确时,不搭胶芯柱也不会偏芯,因为NS极性相抵。合适后搭胶,粘合。

网友:
  曾经粘过电话机喇叭的这个磁铁,用的是钟表市场买的一种胶水。直接套上去,然后按压纸盆试试音圈是否摩擦到,微调一下磁铁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管理员重奖鼓励!
网上讲授拆换音圈、纸盆的教程很多,就不啰嗦了,单就讲磁体脱落的修复。
磁隙定 ...

老爷子讲得很详细,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想当年为了弄块磁铁拆了家里唯一一台收音机,实在可惜。不过,正是那块磁铁,使我在学习无线电时做成了一只简易扬声器,用铁丝把一张牛皮纸支撑在磁铁上,纸下面粘有一只纸筒线圈,纸筒线圈直接放入环形磁铁的空心中,不需要中心柱,只需把线圈端子通过耳机插头插入一台小收音机上即可发声。做成简易扬声器使我兴奋了好几天,如今想起,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