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个石英振荡的秒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4-12-23):
如图,装了一个是石英振荡的秒信号发生器。是10M转1秒的。但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
一级一级看,首先看最前面的10M信号有没有

楼主:
在10M点用频率计测有10Mhz,在1M点测试22Mhz,在100Khz测是8.2Mhz,在1Khz点测是1.8Mhz,10hz是17Mhz。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望老师们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在74hc04装的振荡回路有10mMhz的信号,在输出端有10M的输出。

网友: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测试,示波器比频率计直观的多了,更容易发现问题。

楼主:
我只有频率计。

网友:
普通频率计不太适合太低的频率,比方说10HZ、1HZ.....

楼主:
但我测1M点和100K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望老师们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先除以五還是先除以二,需要事先搞搞清楚。要想在輸出端得到正確的頻率計數,必須是對稱方波。波形一旦失去對稱,諧波幅度立刻增加,頻率計鎖到諧波上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是不是频率计探头加了隔直流电容,且容量不大,导致谐波信号压过基波

网友:
啥样的频率计

网友B:
  为何不用高频石英钟集成电路5512加4.192MHz晶振产生秒信号?

网友:
"在1M点测试22Mhz"
怀疑是频率计自身的问题,或者没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除以五還是先除以二,需要事先搞搞清楚。要想在輸出端得到正確的頻率計數,必須是對稱方波。波形一旦失 ...

所以是要每段的最后一个除以二才能测到基波,对吧

网友:
你最好把390内部图以及你的接线画出来,这个还得到处找内部图。

网友:
判断分频是否正常,最简单的方法是在1HZ输出端接上如下电路,如果LED  1秒闪烁一次,说明分频电路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明天再换了频率计试试。

网友:
    1MHz一下的分频建议使用CD4518,不建议使用74HC390,1Hz信号输出使用针式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会看到指针明显的的摆动。
    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另一个作用是提供交流通路,最好每个芯片的电源连接脚(16脚)对地都设计一只提供交流通路的“滤波电容”,由高频到低频分贝选用0.01,0.1,10uF,100uF。
   1MHz测试点不正常,可以测量一下最前端的HC390的3、4脚是否测出5MHz的频率来判断2分频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高频石英钟集成电路5512加4.192MHz晶振产生秒信号?

5512是正负各一秒的脉冲,就是2秒的。

网友:
如果在面包板上插的,或许面包板松动接触不良。
还有可能数字IC一排七八个引脚,插线的时候左右错过一列

网友:
是不是测量电平太低了?

网友D:
用32.768晶振+CD4069做秒信号发生器是最常规做法;也可以找一个废机械石英钟机芯电路板拆除电机线圈,在原线圈位置接两只1N4148二极管,它就能输出一个准确的秒脉冲、更简单、体积也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2.768晶振+CD4069做秒信号发生器是最常规做法;也可以找一个废机械石英钟机芯电路板拆除电机线圈,在原 ...

你这是正路子。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要每段的最后一个除以二才能测到基波,对吧

如果頻率計沒問題,對大多數測量來説,非對稱方波也是可以的,但是樓主的這個頻率計顯然不行。一般來説,輸出對稱方波對實際的應用場景有利。

网友:
R2弄大到10M。每个点从x10M 直到x1分別接5k歐姆并联470pF到地线,这两个RC值可斟酌,有着去除杂波之效,以前做计频器显示一直跳动,加了此RC之后稳定不乱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