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palyer大师DDS扫频仪加装调幅AM输出

楼主(2024-12-23):
首先感谢palyer和MT4S301两位大神。
palyer老师的免调试DDS扫频仪已做好很长时间了,功能强大,非常实用。
自今年以来开始转向玩矿石收音机,由于没有本振,无法用测本振频率的方法标定频率范围,所以需要一个带调制的信号发生器,虽然手上有个J2465学生信号源和目黑MSG-2560B信号源,但学生信号源刻度不准且只有中波,目黑信号源操作复杂,用一次看一次说明书,看见一堆按键就不想用,所以还是想自己弄个简单实用的信号源,于是想到了Palyer老师的这个扫频仪的任意频率正弦波输出,但由于不是调幅波,用起来还不是很方便。可能有人说用静音点可以确定频率位置,但矿机没电台的地方就是静音的,必须有音频调制才能感知。由于本人是门外汉,在调制方面没有经验,在论坛求助,得到了MT4S301老师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指导,动手实践。
经过一个多月、六七次的试验修改和改进,终于有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现把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还请老师们提意见再改进完善。
基本原理:利用DDS输出的任意频率做载波,用运放做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1000Hz左右的音频信号做调制波对载波进行调制。文氏电桥采用了whntl2021老师的电路,加入了两个4148并联电阻作为稳幅,调节范围很大波形也很好。调制部分由于扫频仪是单端5V供电,不能用简单的双电源的AD830之类成品乘法器集成块,所以采用了MT4S301老师的三管二象限变跨导模拟乘法器,经射随阻抗变化,进入由OPA365组成的减法器,把双端输出变为单端输出,OPA365带宽为50MHz,对于想要的的400KHz-18MHz的范围基本胜任了。
关于元器件的选择,原用的ft150MHz的9014,发现调制后从8MHz后输出幅度逐渐衰落,而且波形开始失真,后全部换成长电的9018(放大倍数在103-122之间,最大电流标称50ma),有所改善,但12MHz以上还是有衰落和失真,想到耦合电容是火炬牌的2X1/2F4材质的独石电容属于低频电容再高频时损耗大,不适合高频使用特别是耦合用,在网上购买了CC4高频NPO电容,经检测温度系数稳定,高频D值很小,由于价格比较贵,0.1uF要3元1个,0.01uF的也要1.5元,图中用黑漆做了标记(不是买来就有的)作为区分。换上后的效果是明显的,经仔细调试,频率到30MHz除了幅度衰减外,看不到波形有明显失真,调幅波400KHz-20MHz输出幅度基本不变。由于手头只有老旧的20M模拟示波器,超过20MHz无法准确显示了,图中20MHz以上截图都是使用了扩展功能才能看清,幅度衰减可能与示波器带宽也有关。
载波信号本想直接从DDS9850输出端取出,怕它带载能力不够,所以还是在经放大后的输出端取信号,放大输出端有2.7V峰-峰值的正弦波输出。
末级输出端的减法器本想增加输出幅度,设计成了有增益的方式,但发现带宽急剧缩小,放弃了这个念头还原为1倍输出,实测输出的调幅信号峰-峰值有440mv,够用了。
为了塞进原来的盒子,取消了原有的滤波器中周检测电路,本人认为不同滤波器使用的匹配电阻不同,用固定电阻不合适,测出来的曲线如果因为阻抗不匹配而变形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改外挂更方便。电阻全部使用了1/6w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体积小),对称电路处的对应电阻、三极管以及运放中点电压的分压电阻应尽量配对以保证波形的上下对称及减少失真。文氏电桥由于所用的0.022u电容实测容量仅为0.02,所以频率在1000hz左右,这个不需要精确,能听到响声就可以了。
下面测试图示波器为带宽20MHz的模拟示波器,探头在X10位置,20MHz以上采用了扩展模式以展宽波形,调制度为了显示效果没有调在30%,使用中可自由调节。
电原理图:
PCB和装好的板子:
9KHz载波时可明显看到载波被调制的波形(由于耦合电容用了0.1uF,幅度略有衰减)
600KHz在不同时基下的调幅波和载波波形:
1MHz在不同时基下的调幅波和载波波形:
10MHz在不同时基下的调幅波和载波波形:
20MHz在不同时基下的调幅波和载波波形:
30Mhz在不同时基下的调幅波和载波波形:
装机完工,与短波矿石收音机的合影: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合理之处在所难免,请老师们多提意见以便继续改进,谢谢!

楼主:
附件供参考:PCB板子尺寸100x84,与匹诺曹老师原来的尺寸一样,可装入原来100长的铝合金盒内。

网友:
非常成功的升级版制作

网友:
非常实用的改进。盛赞阿福老师的佳作!

网友A:
不错的小系统呀
T1T2管子在干啥没看懂,估计可以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小系统呀
T1T2管子在干啥没看懂,估计可以优化

一般扫频用不需要很大的幅度,但对于检测中周、陶瓷滤波器等,因为匹配电阻等原因,需要比较大的振幅,这是前一阵有多人想方设法提高输出给出的后级放大器,大了要减小容易,这部分是延用了前人的制作,基本没修改。这里还要谢谢你的帮助,是你的功劳,浏览了你的所有帖子,都是高频方面的制作,十分佩服。

楼主:
本来内部集成了匹配电阻电容、检波器等测陶瓷滤波器用,因为内部空间有限,不同滤波器又需要不同的匹配电阻,所以觉得外挂比较方便,所以保留了原后级放大器输出作外挂信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内部集成了匹配电阻电容、检波器等测陶瓷滤波器用,因为内部空间有限,不同滤波器又需要不同的匹配电阻 ...

阿福老师:我正在按您这个设计想做成一个外挂调制器,画板子时发现最后面的减法器OPA365的 两个输入端 “绕” 不过去了(我用的是单面板)、可以“颠倒”使用吗?我买的是TOP8封装的OPA365准备加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福老师:我正在按您这个设计想做成一个外挂调制器,画板子时发现最后面的减法器OPA365的 两个输入端  ...

不明白你说的颠倒使用什么意思,但运放输出到输入的反馈电阻肯定要接负输入端,分压电阻中点接正输入端,这是原则,如果换着接会变成正反馈,运放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颠倒使用什么意思,但运放输出到输入的反馈电阻肯定要接负输入端,分压电阻中点接正输入端, ...

明白了,谢谢阿福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福老师:我正在按您这个设计想做成一个外挂调制器,画板子时发现最后面的减法器OPA365的 两个输入端  ...

运放两个脚不可以互换;
现在做PCB的,双面板应该也很便宜。单面板是上世纪条件限制的做法,不用墨守成规,可与时俱进享受二层板的便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两个脚不可以互换;
现在做PCB的,双面板应该也很便宜。单面板是上世纪条件限制的做法,不用墨守成 ...

谢谢!我自己在家 “洗” 块板子就用了,双面板手工热转印有时是很难做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件供参考:PCB板子尺寸100x84,与匹诺曹老师原来的尺寸一样,可装入原来100长的铝合金盒内。

下载后导出制版文件,怎麽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后导出制版文件,怎麽会这样呢

我是用Sprint-Layout 6.0中文版软件画的,我看你的软件是捷配的,应该是软件不兼容,论坛有软件下载,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后导出制版文件,怎麽会这样呢

我导出了打板文件,上传嘉立创预览没有问题,上次打板也正常,用下面那个打板文件上传试试(局部有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