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标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2-24):
看到很多小日子的机器拆开外壳,在内部都能看到这些标记,请问师傅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记录生产日期的吗?如何解读?

网友A:
注塑车间一般都是三班倒,这些数字是可调的。这些是工厂根据需要用于物料控制,留下的批号、日期、班组等。譬如出现废品,马上就能查到哪一个班次、什么机器、甚至操作者是谁都一目了然。
也用于计件、产品型号管理等。

网友B:
生产日期,从下往上,第一个不太清楚什么意思,85可能是85年,第二个2月,第三个是1十,第四个是4,合起来是85年2月14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赞,学习了,最后的062可能是第62个产品!

62可能是批次,不太可能一件产品调一次号 .

网友:
应该是模具留下的标识

网友:
出厂日期时间,产品批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车间一般都是三班倒,这些数字是可调的。这些是工厂根据需要用于物料控制,留下的批号、日期、班榈取� ...

学习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日期,从下往上,第一个不太清楚什么意思,85可能是85年,第二个2月,第三个是1十,第四个是4,合鹄� ...

点赞,学习了,最后的062可能是第62个产品!

网友:
很多都有,这种圆盘的一般是生产日期或者批号,单独的数字或者字母可能是注塑机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