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电脑不能启动了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2-25):
先向各位老师傅汇报下故障发生的情况
1、移动了下机箱,造成电源手头脱落,
2、插上电源插头后再开机,电源灯常亮,但机箱内的CPU风扇一开一关,周期约2秒
3、我拆下内存条擦干净重新装上后,电源灯和CPU风扇常开,但显示器没信号,主板上也没提示音
4、拆下CMOS电池,待CMOS放电后再装上启动,故障依旧
5、后发现ATX电源的风扇没转,不知道是故障还是有温控
6、单独测量ATX电源,PS-ON线的电压为2。6V,根据网上资料应为5V,但似乎不影响电源启动
7、ATX电源输出5V、12V、3。3V、均正常
8、换上闲置的ATX电源,CPU风扇也不转了,但各电压正常,主板上的亮线也亮
到了这里似乎能查的都查了,直接的现象是没有提示音,没有显示输出,应该是CPU没工作,
问题可能是:1、主板坏了,CPU没有了工作的条件
                   2、CPU坏了,
                   3、二个都坏了。
还请各位老师傅支招

网友:
这种情况摘下机械硬盘,否则连同硬盘一起玩完。我就吃了这个亏。

网友:
一般的ATX电源没有温控,按启动以后电源风扇就会转。

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那是内存松动了。插好就可以。

CPU风扇转了,没提示,那要看显卡接好没有。

更换的ATX电源注意有没有扩展的一个接口,那个电源也是不可以少的。

电脑用久了,总会接触不良,尤其一些杂牌配件的。

网友:
先简单检查处理,重新安装硬件,拔掉硬盘,试试。

网友:
CPU风扇一开一关的现象以前遇到过,主板出问题可能性大,还是搬电脑城去,人家有debug卡,很容易诊断出来。天冷了电容容易失效。

网友:
CPU坏的几率不大,电源要带负载测·,电源按钮也是重点,如有同类主板,替换大法最方便、快捷。

网友:
如果有两根内存,就单根试一下,一根不行就用另一根试一下。再有就是可以尝试把CPU拆下来重安一下,我现在用的这个主板在坛里收的,到货后也是跟你这个情况差不多,怎么也开不了机风扇转两下就不转了,尝试换各种配件也不行,后来实在没法了拆下CPU重装了一下,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说说是哪一类主板,如果是775针的建议淘汰

网友:
换根电源线试试
拔掉硬盘、光驱
显卡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内存也擦一下
如果有集显用集显试试

网友:
这个季节出故障,偶然的可能性小,搬动只是诱因,主板电容可能性大,不建议修,硬盘拆下来,重新攒一个吧。

网友:
单ATX电源启动是否正常,Pin 14针与 GND 针短接,电源风扇正常启动,再看下电源与主板插线是否正确!

网友:
换电源问题依旧估计不是电源问题。硬盘去掉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排除内存问题应该是主板固件丢了,重刷固件。CPU一般不会坏。

网友:
如果确认电源没有问题就把主板上所有不影响开机的设备先拔掉包括硬盘等,再开机看看屏幕是否有显示。

网友:
楼主漏说电脑的配置,

是不是品牌机?
是什么CPU?什么型号主板?
是板载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先用最小系统试验启动。

楼主:
主板是华硕的310M-D
CPU是i5八代
板载显卡
拆光内存硬盘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