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G U盘读盘很慢很慢

楼主(2024-12-25):
128 G U盘原来正常使用,有半年多没用了。今天拿出来,半天才显示盘符容量,然后打开也是很慢很慢。重新格式化过程也很慢。重新格式化后故障依旧。想起来原来也出现过一次类似问题,重新格式化后好了,距离现在也有多半年了吧。这个盘用的少,是不是坏了?请朋友们支招有无办法?谢谢

网友A:
简易扩容检测工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检测下是否是扩容盘

网友B:
电子硬盘就有这样的问题,时间久了会有冷数据,TLC或者QLC的颗粒就是这样,芯片内部电压偏移的原因。查一下主控型号找工具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扩容检测工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2239&fromuid=272612
( ...

谢谢朋友,不是扩容盘吧,原来能考进去很多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硬盘就有这样的问题,时间久了会有冷数据,TLC或者QLC的颗粒就是这样,芯片内部电压偏移的原因。查一下 ...

硬件出问题了?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请问优盘突然容量消失了,用软件找,还能找回部分内容。那用什么软件恢复容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出问题了?热稳定性不好?

百度一下硬盘冷数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