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里所谓的双中周调谐,收音头中很常见

楼主(2024-12-25):
看很多人说飞利浦的D1875灵敏度高,声音好,是因为双中周调谐,很少见。
但这在收音头里就是常规操作啊,LA1240和LA1245的官方电路。
集成了两个中周,中间是个陶瓷滤波器,其实分立开也是可以的。

网友:
灵敏度高这件事,真的跟双调谐中周没有关系。双调谐中周相对于单调谐中周来说,主要是解决带宽和矩形系数的事,音质是与此有关,但是双调谐中周的插入损耗比单调谐大,对整机灵敏度没有贡献。具体某个型号收音机如果灵敏度高的话,也是别的部分电路的贡献。

网友A:
以前也做过试验,想拓宽陶滤或晶滤的带宽,可怎么调都得不到理想的频率曲线,特别是超过陶滤(晶滤)带宽的部分,有没有老师能帮忙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做过试验,想拓宽陶滤或晶滤的带宽,可怎么调都得不到理想的频率曲线,特别是超过陶滤(晶滤)带宽的 ...

陶瓷(晶体)滤波器那玩意的带宽不可调,生产出来了就固定了,除非换件。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做过试验,想拓宽陶滤或晶滤的带宽,可怎么调都得不到理想的频率曲线,特别是超过陶滤(晶滤)带宽的 ...

不同带宽的陶滤或晶滤很多呀,何故一叶障目?

网友:
这种组合很好!双调谐解决带外突起,陶滤解决带内平坦,真正的相得益彰。
需要解决的是双调谐次级阻抗与陶滤的匹配,2K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带宽的陶滤或晶滤很多呀,何故一叶障目?

是以前用LC72131时做的试验 ,因为它是整数分频,如果把步进选择在9kHz,本振频率必须能被9kHz整除,455kHz中频就不合适(450kHz的可以),中频必须也能被9kHz整除,高中频的10.7MHz晶体滤波器也不行,拉倒10.701MHz可以,更高频率的滤波器也有,但能被9整除的少且贵,二次变频还需要晶振配合,还有LC72131选择9kHz步进时最高频率只到40MHz。如果中波选择1kHz步进,就要拧太多圈,不方便。现在好了,有了小数分频,MS5351玩得不亦乐乎,什么滤波器、什么步进都可任意选择。但以前的那个试验还是念念不忘,所以有此一问。也感谢前面回复的坛友。

网友:
双调谐中波收音机相当好,我有一个卫星牌子收音机,是五个中周,全部是分立元件,中频曲线好

网友:
双调谐主要是提高音质,不会提高灵敏度,为了补偿插入损耗,有时要增加中放级数。

网友:
双调谐回路因为矩形系数好,对于收音头来说,选择性得以提高,临近频道的干扰会减小,信噪比也会得以改善。虽然插入损耗会增大,但是这个损耗可由放大电路来补充,由于信噪比之前提高了,所以不会造成灵敏度降低!

陶瓷、晶体等滤波器插入损耗通常比较大,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整机的灵敏度,原因何在?!

即使是目黑收音机扫频仪,对数垂直刻度显示方式的很少,线性刻度能够显示的动态范围不过20分贝以下,这已经无法满足级别稍高的机器调测,看起来扫频图形矩形很好,但是看不到大于20分贝的情况、30、40分贝.........根本就无法了解!

这里的很多扫频测试图形,普遍存在两个现象:采用线性垂直刻度,只能看到20分贝以内的图形,这个图形只能描述低端机器的电路。二是,我发现许多扫频图形,水平图形总是不愿意展开,10格刻度的水平轴,只占用两三个刻度,为什么就不去占用百分之六十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