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德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音质那么好听,精髓在哪里 ?

楼主(2024-12-25):
游艇男孩啦,音乐男孩啦……这类的大型便携收音机,音质震撼,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这样的音质有精湛的设计和优秀的晶体管和完美的制作工艺来支撑。我的问题来了:用国产的元器件,能做出接近这些优秀机器的音质吗?

网友A:
若干年前,在广坛帮人修理过一台晶体管德机,确实好声,并且以德机蓬蓬声初探为题写了一个帖子,总结了几点,首先德机好声的大头不主要在低频部分,而是在高频部分,该机高频部分有两级双调谐中放,保证了良好的通频带,须知在收音机中音频低频做好不难至少不那么难,而音频高频做好并不不容易,这要求收音机中的高中频电路具有足够的通频带宽度。不然没有了音频高频那就成了闷屁声了,不是良好的声音。这是其一,其二有宽大的机箱,所修的机型为大型便携式,长度大约有40几厘米,非常有利于声音的发挥,其三比较大的输出功率,实测大于1瓦,而国产机大多在150~200毫瓦,足够的输出功率使得在同等响度下音频储备功率大失真小,否则小马拉大车声嘶力竭不会有好声。其四有合适的高低音调节,对声音做出适当的修饰美化,其五是喇叭的特质和尺寸,所修机器使用一只大约5.5*7寸的椭圆喇叭,比国产的椭圆要略显胖一点,对比国货蓬蓬声明显。这是一个前后连贯相互依存体系,只有做好了整个体系才会有良好的声音效果。同时德机也并不是个个都是好声,曾接触过一台诺曼底便携机,大小和国产凯歌差不多,那声音闷得不行,比东莞那边的还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好
我觉得和喇叭关系很大的
原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德机音质好

把国产收音机的喇叭换成德国的喇叭,那还叫国产收音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好
我觉得和喇叭关系很大的
原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德机音质好

的确,喇叭的差异很大,就像人的嗓音,有个性。

网友B:
老朋友好
我觉得和喇叭关系很大的
原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德机音质好
有一次我用国产的机器放音
手头正好有个德律风根喇叭(七十年代德国本土产喇叭)
我就把国产喇叭换成这个德国喇叭
就我这个不玩音响的立马就听出来音质有质的变化了
是那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发现德国喇叭纸盆非常薄(比国产的薄很多)
是不是因为纸盆薄了频率响应宽?
我没查过资料(主要我也不懂)

有机会送你一个德国喇叭你亲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觉得喇叭是主要原因,国产收音机选用的喇叭大多数都很抠门,咋样的便宜就选咋样的。基本上都是仅仅能响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这么大方,可否送给小弟一个德国老喇叭玩玩?

国产好喇叭也很多啊,譬如银笛,飞乐的复合盆喇叭。

网友E:
所谓喇叭好,怀旧成分加持而己,盲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喇叭好,怀旧成分加持而己,盲听一下就知道了.

以前的老收音机,除了台式的喇叭稍稍好一点,叠加箱体大的因素,供电电压高,对音质也有一点贡献。
但凡便携式的或者袖珍式的,音质都比较差。有些朋友说老收音机好,确实更多地是怀旧心理因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高端电子管德机的声音更是【音质震撼,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国机多高端的机子都俯首……,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讲的有道理,收音机的音质,喇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德国电子管声音震撼,看看喇叭就知道了。

网友:
扬声器的作用楼上是不是夸大了。电路的各种失真,在细听时应该影响不小吧。收音机那么多级放大,各种失真也叠加在一起。另外,老技术的好处不一定是怀旧。比如磁带听上去就是比CD圆润,应该不是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喇叭好,怀旧成分加持而己,盲听一下就知道了.

有些老喇叭效果还真的不错,感受一下老前辈们的设计与制作工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11寸励磁喇叭,近百年了。

网友:
你可以听听这只

百年喇叭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好喇叭也很多啊,譬如银笛,飞乐的复合盆喇叭。

对,后期很多用于彩电中的飞乐喇叭就很不错。

网友:
我感觉主要是1,元器件的素质,比如大家都提到的喇叭。国产不是没有好喇叭,而是一般收音机用的喇叭,都只是能响。
2,电路结构设计,国产经典六管七管机,普遍采用单调谐回路,变压器耦合的低放,单调谐声音肯定没有双调谐的好,3V,4.5V供电的变压器耦合功放,肯定没有9V,12V供电的OTL的好。
3,成本问题所导致的设计思路不同。楼主的提的音乐男孩,游艇男孩也好,本身设计的定位,就不是低成本的普及型收音机,而我们所接触到的国产的收音机,大多数都是尽量降低成本的普及型收音机,为了节省一个晶体管,设计师是绞尽脑汁,一个设计思路是提高性能,一个是尽可能降低成本,而音质和性能,不是主要考虑的重点,这种思路下,音质怎么可能好。
国产不是没有好机器,而是生产的少,传世量更少,绝大多数人包括我,接触不到而已,比如像红灯735一类的国产特级机,一级机。

网友:
究竟是喇叭的作用大还是功放的作用大?究竟是实体机器本身的作用还是仅仅是人的心理作用?这就不禁使人想起禅宗的著名公案: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用双盲法测一下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小时候用小袖珍收音机收听广播电台放的的音乐,既干瘪又音量有限,但是我用外接耳机插孔接一只大一点的喇叭,或者仅仅用一只大号的饭碗,接近加两颗小木棍,把小收音机反过来倒扣架在上面,两种方法都有一下子就听得出来的改善!这说明了什么呢?应该说,这至少可以得出“扬声器有重要作用”及“不排除有心理作用,但绝不仅仅是心理作用”这两个结论。

网友:
古 色 古 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好
我觉得和喇叭关系很大的
原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德机音质好

老友你好!德机,我的理解是电路设计比较复杂,管子材质制造精良,比如输出对管,真是好。老式的输出输入变压器内部想必也是很考究,喇叭的材质就像你说的,振膜很薄,电磁科学压榨到极致,不服不行。找机会我买几套铁心,好好的绕一组输出输入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的有道理,收音机的音质,喇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德国电子管声音震撼,看看喇叭就知道了。

真棒 ! 您的宝贝真多

网友:
喇叭太重要了。7,80年代我有一个10寸的一进口喇叭,纸盆非常厚,悬架是那种花片,相当不错。比当时16欧姆的12寸国产强太多。值得一提的还有家父用老盆架制作的12寸励磁喇叭。同是国内喇叭,飞乐和莺歌相差得以为莺歌加了音调补偿。当前进口和国产主流,虽然价格天壤之别,但是音质差距也是不小。

网友H:
茅台酒 只有泗水河茅台镇有。

50年代和80年代,国家级牵头组织过两次全国名优酒厂仿制茅台,均以失败告终。
还有雪茄,因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一段时间要在北京某处开办不对外销售的雪茄生产工厂,机器、材料、技术员都是过硬的骨干,秘密试制了三年,失败

网友F:
版主分析得很有道理,一台机器的音质好坏有许多因素,线路设计,制作工艺,元件品质,电压高低,喇叭功率与频率等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系列工程,要复制是可行的,但难度很大。

现正在打理一台根德 RTV600晶体管收音机,53只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分析得很有道理,一台机器的音质好坏有许多因素,线路设计,制作工艺,元件品质,电压高低,喇叭功率与 ...

53只晶体管 ,比电视机用管子还多 。您瞧那磁棒,都是开了槽的,线圈绕制极其讲究,高放混频中放……无一处不彰显了那个年代的高级制作水平。老美的机器也是很耐看。到底是老牌发达工业国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茅台酒 只有泗水河茅台镇有。

50年代和80年代,国家级牵头组织过两次全国名优酒厂仿制茅台,均以失败告 ...

我不喝酒,不懂酒,我觉得是白酒就一个字儿 “辣” ! 有的是泔水味儿,有的是香味儿。我对门大哥爱喝酒,有时他喝完酒说话的时候,呼出的口气都是辣眼的味儿,估计喝的不是什么好酒 。

网友F:
引用 楼主:
53只晶体管 ,比电视机用管子还多 。您瞧那磁棒,都是开了槽的,线圈绕制极其讲究,高放混频中放……无一 ...

这是德国收音机,天花板级的,高保真最大输出60 W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德国收音机,天花板级的,高保真最大输出60 W

是呀是呀。您这台是西德的根德收扩机!         我玩儿过老美的机器,也很考究,工业气息十足,粗犷、豪放还兼无限合理,耐看耐听。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茅台酒 只有泗水河茅台镇有。

50年代和80年代,国家级牵头组织过两次全国名优酒厂仿制茅台,均以失败告 ...

理解为:要复制难度相当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干年前,在广坛帮人修理过一台晶体管德机,确实好声,并且以德机蓬蓬声初探为题写了一个帖子,总结了几点 ...

     同意 老昔的见解 。我对比过,国产戏匣子干扰严重不能听,苏修的匣子能凑合听,也有干扰,英国匣子就好太多,能听 。同样的接收环境,同样频率。看来,那些线圈儿们也不光是纸卷子直径,漆包线直径、圈数这么简单,里头一定有 “秘笈” ,类似大老美麦景图用的输出变压器,严密封锁制作工艺,学都没处学,拿胶灌死了。

网友:
应该还有管子的原因,人家用的未级功放管性能实在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解为:要复制难度相当的大

南橘北枳,一个地方出一种特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讲的有道理,收音机的音质,喇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德国电子管声音震撼,看看喇叭就知道了。

这些德机在喇叭方面是下足了本钱,真正的不惜工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些德机在喇叭方面是下足了本钱,真正的不惜工本。

这些德国机许多都是两只喇叭,一只小高音,一只大的椭圆形全频大喇叭,德国机一般重品质,相对比日美机器音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干年前,在广坛帮人修理过一台晶体管德机,确实好声,并且以德机蓬蓬声初探为题写了一个帖子,总结了几点 ...

分析得很有道理。一台机器音质好,有许多因素组成的。

根德海滩男孩210

根德海滩男孩2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好
我觉得和喇叭关系很大的
原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德机音质好

曾经朋友的一台进口收录机,调频声音好听,后来喇叭破了,找了个大小一样的换上,声音不好听,和普通收音机似的,无奈换回原来的喇叭,声音就是不一样。
但是这样的喇叭很少,可以说可遇不可求,难得。这样的喇叭送人,真大度。

网友J:
人所共知,德国早期收音机音质好。

之所以人们津津乐道德国收音机经典的蓬蓬声,除了大家所说的机箱空间大、喇叭大质量好外,还有其低放电路的设计极其讲究。

我在打理几台根德早期卫星系列模拟高档机时,为防走弯路,便仔细研究了卫星系列模拟高档机电路,以及诺曼底模拟高档机电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低放电路极其讲究。

为了实现经典的蓬蓬声,低放电路除了提供高低音独立调节的电路、音量控制采用5接点电位器,实现了等响度控制,使其低音量也能听到蓬蓬声;另外还施加了大量修饰音色的阻容电路。再加上体型大制作讲究的音频变压器,音频特性好的大功率三极管,收音机的音质不好才怪呢。

反观我国早期模拟收音机,囿于当时的生产条件,除了极少的高档机外,大部分收音机电路从高频到低频,都极其简单,再加上器件质量的不足,收音机音质很难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人所共知,德国早期收音机音质好。

之所以人们津津乐道德国收音机经典的蓬蓬声,除了大家所说的机箱空间 ...

确实是这样 ,欧洲高级机器功放部分对音质的渲染、润色做的非常棒,非常讨喜 。高频部分也制作精良,反正人家吧模拟机器从理论到整机的精髓都榨干了,才有了那么多伟大的收音机们,六十年过去了,搁现在也是丰碑式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几何时,曾流行过德机在国机面前满地找牙的结论呢,遥遥领先啊

广坛过来的人不会没有记忆吧?原 ...

可不是咋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譬如有哪些高档的国机能与高档的德机比肩想了解一下,看看能否搞来享受一下,谢谢

经过手的便携机认为就是上海312声音可以,两级双调谐中放,末级一对3AX81推挽输出,最大有800毫瓦的输出,输入输出变压器都是分层绕制的,使用4*6寸椭圆喇叭,附有音调调节,音调调节电路和一般的有所不同,是采用的带开关电位器,可以通过开关切除低音,或者用电位器衰减高音,音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这款机型也是参考了飞利浦的一款机型设计的,连外形都相似

楼主:
312,我当年痴迷的大捧机,广坛人都知道,你还记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手的便携机认为就是上海312声音可以,两级双调谐中放,末级一对3AX81推挽输出,最大有800毫瓦的输出 ...

难怪你老昔拿上广电的老狗做图标。

网友:
312有两种,塑料可变和空气可变,后者不常见,塑料可变的频率刻度从低到高是是从右向左,空气可变是从左向右。312现在价格不低,塑料可变臭鱼烂虾上叫价1~2K,有台空气连的叫价5K,至于312A,那只是前面装饰板不同

网友:
312的椭圆喇叭比较特殊,普通的4*6椭圆喇叭几乎都是1VA4Ω的,但是312的却是0.5VA8Ω的.很难找到。312这机维修起来非常麻烦,可维修性很差,要把后盖前脸中框全部打开机芯才可以拿出来,而且那个波段开关几乎没有可维修性,和后面的印制板连接线很多,一旦损坏几乎无法维修,维修中一不小心碰断一根线接在哪里顿感头大

网友:
音响是个“系统”技术,“好听”是线路技术、喇叭单元、箱体、制作工艺与欣赏爱好的“和谐”体现,并得到大多数听众、爱好者的认可(玄学的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