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看下这个歌乐车载收音机如何改AUX

楼主(2024-12-25):
请各位大师看下这个歌乐车载收音机如何改AUX,谢谢

网友A:
在音量电位器接线,加个转换开关,改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音量电位器接线,加个转换开关,改过一台。

这个机器它有卡带,输入功能就是后面那个5眼插孔,想从那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它有卡带,输入功能就是后面那个5眼插孔,想从那边改

拆下电路板,看下板子上的标识。再就是看下电路跑下线路,如接卡带,外接线就是V+,GND,L,R,还有一根可能是信号线,反馈给主机卡带在工作或非工作状态。V+,GND接上电可以直接测量。L,R输入后应该是有经过电容的,按这个思路自己跑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hifidiy.net/thread-510435-1-1.html

这个真好,学习很好,很有帮助,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hifidiy.net/thread-510435-1-1.html

用am通道改,还有现在供电找到了,可以控制继电器用am跟afm按钮控制am就是AUX ,FM单独收音机正常用,现在就是am高频头出来的音频信号,这个信号输出的那一段,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m通道改,还有现在供电找到了,可以控制继电器用am跟afm按钮控制am就是AUX ,FM单独收音机正常用,现 ...

把机子切换到AM工作模式下,从AM高频头的信号脚从其他机子引出音频信号,经过1U的小电容隔离后注入信号,看哪个引脚音量正常那就是AM高频头的信号输出脚。找到这个引脚后从电路上切断原机AM高频头的信号输出,接入外接的音频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子切换到AM工作模式下,从AM高频头的信号脚从其他机子引出音频信号,经过1U的小电容隔离后注入信号, ...

现在从电位器位置接的音频信号,不插入音源的情况下,有点电流声,等有时间再从AM的高频头中找出音频

网友C(2025-02-03):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它有卡带,输入功能就是后面那个5眼插孔,想从那边改

好像5孔中间点与左右孔就是转换开关,剩下就是LR输入与屏蔽线,挂个12v小灯试下或查5孔走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5孔中间点与左右孔就是转换开关,剩下就是LR输入与屏蔽线,挂个12v小灯试下或查5孔走线就知道了。

挂了灯泡,主机没反应

网友C:
接钨丝小灯试吧!LED灯识别不了的,之前有台三菱车机短接是收音断开是输λ信号也是5孔这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钨丝小灯试吧!LED灯识别不了的,之前有台三菱车机短接是收音断开是输λ信号也是5孔这接口

这个用的就是小灯泡试的,机器没反应

网友:
我的尼桑车机后面板有五孔插口,包括L,R,GND

网友:
我的尼桑车机后面板有五孔插口,包括L,R,GND,VCC和一个检测孔,当检测孔接正电压时,外接音源通过L,R和GND的通道就会激活,内部原有收音机电路关闭。不知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D:
我的尼桑车机后面板有五孔插口,外形和你图片的中的近似。包括L,R,GND,正电压孔(不一定是vcc)和一个检测孔,当检测孔接正电压时,外接音源通过L,R和GND的通道就会激活,内部原有收音机电路关闭。不知和你的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尼桑车机后面板有五孔插口,外形和你图片的中的近似。包括L,R,GND,正电压孔(不一定是vcc)和一个检测 ...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对这个不是太懂,一会发个清醒的图片,你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尼桑车机后面板有五孔插口,外形和你图片的中的近似。包括L,R,GND,正电压孔(不一定是vcc)和一个检测 ...

图片你帮忙看下,和你那个一样的吗?

网友:
外形相似。我的插孔定义为:顺时针1为aux检测,该孔(通过电阻)接12时aux,不接时为收音机状态。2孔4孔接左右声道输入,5孔为接地孔。3孔测量时有正电压,空闲我没使用。以上是我的用法,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D:
外形相似。我的插孔定义为:顺时针左下角1为aux检测,该孔(通过电阻)接12v时为aux,不接时为收音机状态。2孔4孔接左右声道输入,5孔为接地孔。3孔测量时有正电压,空闲我没使用。以上是我的用法,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相似。我的插孔定义为:顺时针左下角1为aux检测,该孔(通过电阻)接12v时为aux,不接时为收音机状态。 ...

通过电阻,用多大色阻值的电阻?

网友D:
你试一下,几百Ω或者1kΩ左右吧,或者不用电阻也可以?不知道里面具体电路,加电阻是为了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一下,几百Ω或者1kΩ左右吧,或者不用电阻也可以?不知道里面具体电路,加电阻是为了以防万一。

试了没反应,估计电路不一样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3180&extra=page%3D1&page=1&mobile=2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3180&extra=page%3D1&page=1&mobile=2看看这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是一台原装的机子,不好改,首先,调频的制式不一样,频率不一样,步进不一样,。中波没有什么好听的,机子是好机子。可惜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