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4-12-25):
这个是什么电路?

网友:
音频负反馈,改善音质

网友A:
负反馈提高增益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少失真,提高信噪比,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产生影响。通常可以降低输入电阻(电压反馈)或提高输出电阻(电流反馈),从而改善放大器与前后级电路的匹配性能。

楼主:
谢谢指教,目前接高增益外天线(在楼顶),收到强台的时候伴有啸叫声,象汽笛,和这个电路有关吗?

楼主:
还是天线增益太强引起的?

网友:
没有关系!754输入信号太强了会有些机振,暂时用只10k可变电阻串联上R1试验下,或者在短波振荡线圈初级并联上一只几十k的电阻。当然W2不要调的太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目前接高增益外天线(在楼顶),收到强台的时候伴有啸叫声,象汽笛,和这个电路有关吗?

一般汽笛声多是电源内阻大引起的。

楼主:
是的,有些强台,几乎和强调频台一样,几乎无底噪,但是有了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汽笛声多是电源内阻大引起的。

我用的是2节超威1号1.6V充电电池,加一节1.2V充电的电池

网友:
检查一下那几个100或者220u的电解电容是否有容量减小或者内阻变大,年代久远的机器,电解电容干涸失效概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节超威1号1.6V充电电池,加一节1.2V充电的电池

还是用新的干电池试下。
或者看下电源各级正负极间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提高增益稳定性,展宽通频带,减少失真,提高信噪比,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产生影响。 ...

这个阻容并联的电容会不会是提高音频高端的音质?

网友:
强台有啸叫声,可能一自动增益衰减不够有关。

楼主:
电解电容已经全部换新,日本的伊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