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维修问题

楼主(2024-12-25):
天冷了,前两天想打边炉东西都准备好了,拿电磁炉出来准备开干,刚通电一下就听到“啲。啲。啲”声音,跟住就听到炸管的一声空开也跳了,再通电就没反应了。
这个电磁炉买了好多年了,基本一年也就用两三回,今天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修过的(可能以前坏过家人拿出去修的),见一个5uf的大方块电容 一个整流桥和功率管有换过,而且焊得很差估计电烙铁功率不够,把这几个元件拆下测量了一下电容和整流桥都没问题 功率管短路了,保险管炸了。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炸管了??会不会功率管不够大???还是换回同型号的就行??谢谢!!

网友A:
  检测AC 220V进线那只2uF电容器容量是否正常,检测25N120 G-E引脚间并联的18V稳压管是否击穿,驱动25N120的3只三极管是否击穿,0.3uF/1200V谐振电容容量是否正常。通电,测量两只驱动对管的C极间的18V电压是否正常。排除上述几方面的异常情况后,换上好的25N120,不装线盘通电,测量它的G-E极间电压是否0V,如果正常,就可以装上线盘通电试着烧水了,同时监测工作电流是否异常,否则检修电流传感器和相关的1N4148整流二极管。如果不加热不炸管,就检测高阻值的大功率电阻。三板斧使完,电磁炉仍未能正常工作,就可以考虑丢弃或者拿给别人修了。

网友:
既然发帖子了,就说明自己的维修技术不足,最少是心里没底~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此款电磁炉有点古老,一般的年青维修师傅不一定能搞好它^_^

楼主:
功率管上有个两线的小板子,那个是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管上有个两线的小板子,那个是温度传感器吗??

电磁炉功率管上的两线小板子是温度传感器;。这个温度传感器通常被称为热敏电阻,用于测量功率管(IGBT)的温度,以实现过热保护功能,电磁炉通常还配备另一个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锅具的加热温度。这个传感器也采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安装在电磁炉陶瓷面板上,通过检测面板的温度来控制加热功率,确保锅具不会过热;,这个你也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通常这个出问题也会导致咋管,电源输入部分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整流出来旁边的电容看看,还有功率电阻,修不好就买过新的吧! 等你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功率管上的两线小板子是温度传感器;。这个温度传感器通常被称为热敏电阻,用于测量功率管(IGBT ...

谢谢!!这两个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C:
烧管子和全桥保险丝,这个在电磁灶故障里最常见。大多数是元器件质量不好造成的。只换这三处就恢复正常的占一半以上概率,前提是买到好的配件。试机的时候在市电电源回路里串一个大灯泡限流,灯泡微亮说明是修好了,很亮就是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管子和全桥保险丝,这个在电磁灶故障里最常见。大多数是元器件质量不好造成的。只换这三处就恢复正常的占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AC 220V进线那只2uF电容器容量是否正常,检测25N120 G-E引脚间并联的18V稳压管是否击穿,驱动25N120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两个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怎么判断好坏??

简单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看是否有阻值,然后用加热的东西火机烙铁给以加温看阻值是否有变化有正常否则坏了

网友(2025-03-14):
这个电磁炉比较老,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电磁炉修好了吗?交流一下,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修好了吗?交流一下,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买的是拆机管,换了功率管和保险管低功率可以用,后来满功率后又烧了,现在掉一边没修,不清楚是不是功率管质量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拆机管,还是40的,也是小功率正常,满功率就烧了,还是新管把握。我现在这台美的电磁炉跟你的一样是比较老的款式,带电源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用旋钮调功率,主要是看中了和你的一样的铜大线盘,所以就想修好了看看效果,另外这个主板上是两个功率管的位置,只安了一个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