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一个模拟视频信号分给多个视频终端,请大家指导!

楼主(2024-12-26):
计划用摄像头输出给多个视频监视器观看,拟用多个三极管组成射极输出放大器。输入端并联,接摄像头视频输出。每个三极管射极电阻通过隔直电容接一路视频监视器。有何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还有无线传输

网友A:
有专用的视频分配器
1入四出的比较常见。
自己用三极管搭的话
要注意带宽,需要用适合高频的线路

网友:
这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
以前用的有线电视分配器就可以。

网友:
有专门的视频分配器。小黄鱼上应该有。
我的一台视频分配器,一台色差分配器,去年全当废品卖了。

网友:
我也在找,我在之前看到一个是用75欧电阻分布作隔离的方案,是无源的,我以前也看过一些低价的视频分配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视频分配器
1入四出的比较常见。
自己用三极管搭的话

  视频信号的带宽好像才6MHz,有的DVD机的视频是经一级射随器的,用的是8050贴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视频分配器
1入四出的比较常见。
自己用三极管搭的话

收到,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信号的带宽好像才6MHz,有的DVD机的视频是经一级射随器的,用的是8050贴片三极管。

等有时间我做个射随放大试试,注意带宽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