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4-12-26):
SDD09B三级管查不到资料。用什么三级管替换。春雷RT5720A收音机上的。通电两个三级管发烫。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管子型号写错了拍过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子型号写错了拍过照片看看!

没看錯。一个整流桥型号QL51B。也发烫用什么型号替换。谢谢老师。

网友:
SDD09B  塑封的3DD管子,NPN 硅管,低频大功率. 常用的TIP41  DS11  电视机电源开关管都可以用.

网友:
拆了先测一下桥堆是否坏了,看看交流电压多少伏,普通的1A的桥堆都可以换一个也可以用1n4007来做先把电源电压整好后再往后修,注意还有滤波电容查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錯。一个整流桥型号QL51B。也发烫用什么型号替换。谢谢老师。

管子发烫就是电流大了,要查查什么原因引起的,如偏置电流大了、滤波电容没容量了、有没有自激等等,贸然换管子只能起事倍功半的效果,还不一定能解决故障。

网友:
三极管发烫,不一定是坏----------------我发现有些进口功放中,中功率管烫的厉害,温度接近100度,末级大功率管反而没有怎么烫。要看电路设计。

你要知道原来正常的温度是多少?现在有没有变化,再判断。还有机器除了三极管发烫之外,有没有其他异常?

测测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如果电压,电流都和设计一样,说明是正常的,如果电流异常增大了,那要检测三极管和周边元件有无变质。电源电压是否升高。。。。。。。

网友:
发热不一定是坏了,也可能是其他故障。先把两个大功率三极管的基极短接,看看还发热不,还发热就是三极管整流电路问题,不发热就是集成电路和外围元件问题

网友B:
注意是基极对发射极短接

网友:
还有那个680欧可调电阻接触不良也会引起发热,可短接试一下,不发热了就是他坏了,故障率很高

网友:
楼主写的型号没错,就是3DD09对应的塑封管而已,你看看那尺寸,用中功率或者大功率同类型管代替就行了,用铁壳管代换也行,只是太麻烦。
红灯2L1400收录机输出管记得也是用类似的塑封管,当年红迅厂生产一堆所谓新型晶体管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基极对发射极短接

你好,老师。此机电源变压器标注输出18.5伏。实测9伏。已经收到电台,调频很清晰。就是两个功放管发烫。请指教。谢谢

网友:
把功放部分的那个680欧姆的可调电阻短路一下,再测量看看

网友:
变压器次级电压低了和功放管、整流管发热,应该都是功放管过电流造成的。降下来后就一切正常了,估计就是那个680欧可调电阻坏了

楼主:
各位老师。两个功放三级管替换成TLP41。怎么没有声音了。原来的功放三级管烧毁。怎样检查。谢谢

网友:
原来的管子烧了,肯定还会和其他的元件一起烧坏。先断开负载,检查电源是否有输出,再检查工作接入是否正确,是否有开焊断开的电路板,再检查无误后,把那个680欧的电阻调到最小,再串电流表接通电源

楼主:
我短接基极和集电极。是不是功放芯片烧毁了。不知道怎样检查功放芯片。谢谢

网友:
无语了。要想这个三极管不工作,只能短接基极发射极。这个很大可能把集成电路烧坏了

网友:
我好像有这个集成电路的个个管脚的参考电压,回去找一下发给您

楼主:
谢谢您了那太好了。再一次感谢。

网友:
不懂搞维修的人一顿乱指点,唉……维修无线电,要有的放矢:首先得检查整机的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当检测到静态电流不正常时,首先断电,接着检查静态电流不正常的原因,直到整机静态电流正常后再检查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