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AE 3205收音机

楼主(2024-12-26):
咸鱼买了个飞利浦AE3205收音机, 太旧了,品相很差,卖主说能够收台,没有耳机插座,声音很小.....不管了,就一包烟钱.

到货后清理一下灰尘,检查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调节失效,这个开关电位器超薄,不好配,用了个50K超薄电位器改制,焊上刚刚好,电源开关找了个可以自锁功能的按键开关代替,安装在原耳机插孔处.原机供电4.5V,现用2只3.7V14500并联使用,充电器4.2V专用..

实验收台,FM还可以,灵敏度很高。长波感觉有信号,就是没有声音.  中波短波收台啸叫......

清洗一下波段开关,换掉里面所有的电解电容,变化很大,没有啸叫声音,FM声音清晰,收台多。中短波灵敏度也是很好的,感觉比286好玩些,远台虽有噪声,但是声音不会出现忽大忽小现象.

晚上试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在LED门头灯下抗干扰强,还有不串台,可能是里面串联2个468K滤波器的功劳吧.

补充内容 (2024-12-27 07:57):
机芯TEA5591A+TA7368P.

网友A:
不错不错 ,是双可调电容吗? 短波如何?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中波接触不良,请问波段开关怎么清洁。

网友:
飞利浦这做工有点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是双可调电容吗? 短波如何?

短波很好,短波1---5刚刚试过,电台不少,短波6没有台。

网友:
这个收音机做工还是不错的,当时比较流行多波段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中波接触不良,请问波段开关怎么清洁。

简单搞法,滴一点缝纫机由,来回滑动........就可以了.

要想彻底解决,就换新的波段开关.  或者焊下来后,拆开,用细砂纸非常小心的磨掉氧化层,涂一些硅脂,可以和新的媲美.

网友C:
感觉和飞利浦1875差不多。

网友:
好像国内,新安江无线电厂组装过。

网友:
我曾经有过一个飞利浦原装的,跟北京产的刻度盘不一样,闲鱼上出了。又买了一个北京产的也是中波接触不良。

网友:
飞利浦的收音机比根德索尼松下东芝 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飞利浦1875差不多。

机芯是TEA5591A+TA7368P款,据说D1875也有此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我有一台,飞利浦这机用自家芯片TEA5591A,灵敏度可以但是本底噪声大些,喇叭小声音不行,跟D1875、970 ...

这个机子我也没有找到图纸,只有参考TEA5591A机子瞎猜瞎摸,调频真实不错,调幅噪声是有点大,玩玩而已,不讲究...

用2只3.7V锂电池串联,声音还可以,用一只电池供电,声音大了就失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是双可调电容吗? 短波如何?

是的,图片靠近外边这个是短波专用,里面那个是调频中波长波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