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10米直径3.18米的2.5平方特氟龙镀银线软大环

楼主(2024-12-26):
这些天做了一个周长10米直径3.18米的2.5平方特氟龙镀银线软大环,2个绕组,一组3匝,一共6匝,反绕双值方式,支撑杆儿采用特氟龙管儿。通过线圈的串并联配合500p以上的空气可变电容。可覆盖中波频段。在小区四楼阳台。由于空间比较小,阳台只悬挂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在屋里头,大环也没有完全的张开。即使这样接受效果也相当的满意。用二极管儿检波,高端轻松的收到了141 3千赫兹距我这儿有70km的鹤岗人民广播电台。低端540千赫兹中国之声声音震耳。900千赫兹黑龙江新闻广播更是声音巨大。666千赫兹佳木斯台声音也非常的大,晚间可以收到许多说外国话的电台。欢迎老师矿友们探讨交流。

网友A:
这天线也够大,用二极管检波,看来这接收条件算比较好的,我也曾做了个两米八左右的大环,挂在一层屋里一个台都没收到,挂在外面一个收台效果好的地方也不过收到了本地的一个台。

网友:
大环壮观,做密点当蚊帐。

网友:
工程浩大效果佳!

网友B:
把大环做到这个尺寸也差不多是室内极限了吧?

自己一直设想把飘窗贴边布线形成大环,无奈家里碎嘴至今未有实施,那天在窗帘后用细线来个隐形的

网友C:
钢筋混凝土的房间里,怎么折腾都不理想。

为你点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筋混凝土的房间里,怎么折腾都不理想。

为你点赞一个。

靠窗就好多了吧?我自己就是把成品收音机放在飘窗上听;矿机的外部天线也是在飘窗的铝塑框边缘引进室内,所有矿机都是近窗玩的

网友:
早年深圳的何老师曾经用过类似的大环在室外绑于两棵树之间形成一个方框,效果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大环做到这个尺寸也差不多是室内极限了吧?

自己一直设想把飘窗贴边布线形成大环,无奈家里碎嘴至 ...

直接把软线缝在窗帘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天线也够大,用二极管检波,看来这接收条件算比较好的,我也曾做了个两米八左右的大环,挂在一层屋里一个 ...

为这种尝试就应该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软线缝在窗帘背面

我的窗帘是两开,分别开拉的,否则就按您说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