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铰接拖拉机4个轮胎一样大,而非铰接拖拉机前面两个轮胎小,后面两个轮胎大?

楼主(2024-1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转向原理不同把,前轮小方便转向,无需助力
对于像装载机那样的,转向并不依赖轮胎

网友A:
装载机轮胎并不转向,而是液压油缸改变车头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载机轮胎并不转向,而是液压油缸改变车头方向

还有一种滑移装载机更好玩,看上去根本不能转弯的,依靠两边轮子的转速差异滑移转弯。

网友:
我觉得又是十万个为什么开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滑移装载机更好玩,看上去根本不能转弯的,依靠两边轮子的转速差异滑移转弯。

这种和坦克车差不多原理
虽然4个轮子,但驱动只区分左右动力输出

网友:
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小学时候都开过,相当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载机轮胎并不转向,而是液压油缸改变车头方向

我们当年管这种转向机构叫“转腰式”。

网友:
根据使用类型来最优设计类。

网友:
其实是先定下了轮子的类型后设计的转向类型。因为装载机是在恶劣地面上运行的,要通过性好,轮子就需要大直径,然后大直径轮靠摆动轮子转向需要很大的摆动空间,设计成铰接式或滑移式可以避免轮子摆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