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T1437彩电遥控器,是用的哪个呢

楼主(2024-12-27):
一台如题小彩电,开机电源指示灯红色,待机状态。
手里没有原装遥控器,开不了机……
用万能遥控器,不知道代码了^_^

网友:
你多按几次面板上面的节目+-键,试试能不能开机。
万能遥控器有自动对码功能,可以用.

网友:
按照万能遥控器的说明书啦,或者按下品牌按钮,直到能开机为止。

网友A:
康佳T1437D2彩电  遥控器型号KK—Y141*25   发射芯片 M3004  LABI     CPU型号 ST636884/FKI。
万能遥控器:
1.
启动电视机,将万能遥控器对准电视机,按住设置键不放,直到电视机屏幕上出现音量调节的界面,松开按键,即可完成配对。
2.
配对完成后,万能遥控器就可以遥控、操作电视机了。
3.
不同品牌的万能遥控器配对方法略有不同,具体应查看遥控器的使用说明书或者查看遥控器背后的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佳T1437D2彩电  遥控器型号KK—Y141*25   发射芯片 M3004  LABI     CPU型号 ST636884/FKI。
万能遥控器 ...

谢谢!
兼回复楼上:按键开不了机。用万用表测量了它的各个按键,发现都不好用,某宝已下单购买。
万能遥控器是没有设置按键的视贝牌子,输入不了代码,所以,暂时等本机按键回来再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兼回复楼上:按键开不了机。用万用表测量了它的各个按键,发现都不好用,某宝已下单购买。
万能 ...

一共6个按键,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6个按键,换掉它

是的,按键正在快递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兼回复楼上:按键开不了机。用万用表测量了它的各个按键,发现都不好用,某宝已下单购买。
万能 ...

一般都是个别按键不灵,拆开仔细看看PCB板,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有没有断条的。个别按键不灵可以用双面胶加铝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个别按键不灵,拆开仔细看看PCB板,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有没有断条的。个别按键不灵可以用双面 ...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检测过了,按压时触点全部不通。
该按键卧式带支架,低值物品,不值得折腾它。

楼主:
今天领回Y100遥控器,装上商家附送的5号电池,发现遥控器也开不了机。随即用手机照相机检测新遥控器,红外发光二极管无光线发出。和商家沟通,商家确认该遥控器是不能用的,退款了。然后拆开遥控器外壳,检测控制红外发光二极管的三极管基极无控制信号。从旧的遥控器上拆下455晶振更换,用手机照相机检测有红外信号了,但是它还是开不了机。再求T1437机的电原理图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共6个按键,换掉它

最简单,也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按键正在快递路上……

临时应急也可以用一把小平口螺丝刀插入微动开关的下部,用螺丝刀向上撬一下,注意力度,不要用力过猛过大,以免撬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领回Y100遥控器,装上商家附送的5号电池,发现遥控器也开不了机。随即用手机照相机检测新遥控器,红外 ...

红外发光二极管是否性能不良,带换一下。

楼主:
微处理器ST6384的42脚电压经测量为3.5v,不是5v。再查N602输入脚5.1v,输出脚3.5v。看来要上灯泡负载大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