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运放基准的问题

楼主(2024-12-27):
请教前辈一个运放的问题,我一个朋友,一直在研究分离运放。他买了好多运放,包括某宝做的分离运放和他自己做的运放,还有一些比较精密点的8脚运放都是用下面的电路测试的。结果测试出来的输出中点有200mV,300mV,最好的都有50mV.他现在有个困惑,不知道是他做的测试电路有问题还是什么的,因为他问过那些买分离运放的,都叫他直接插上去就用,再多问点那些人就不理了,好像有什么技术隐瞒的。现在是在想能否找个电路能作为测试基准,按照这个基准测试。还有就是那些所谓的换运放真的不需要改变偏置就能直接用了。还是每一种运放失调电压都不一样,每一种都要改变偏置才能使中点归零,而某宝那些所谓的运放插上去就能用了只是个噱头。

楼主:
网上参照很多,但是做出来测试的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你的朋友” 买的那些 “分离运放” 有卖家给出的技术指标吗?

网友A:
如果是喜欢玩音响玄学的,那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如果是真想研究运放,那位朋友方向就错了。对于网上卖的绝大多数”分立元件运放“来说,他们的指标远低于正经点的集成运放。
有一种东西叫做”数据手册“,任何正经的电子元器件厂家都会提供这个,如果你的那位朋友真要研究运放,先从读懂下面的文件开始:
https://www.ti.com/cn/lit/ds/symlink/lm324.pdf?ts=17352630761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喜欢玩音响玄学的,那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如果是真想研究运放,那位朋友方向就错了。对于网上卖的 ...

好的,谢谢大佬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喜欢玩音响玄学的,那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如果是真想研究运放,那位朋友方向就错了。对于网上卖的 ...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照网上做的失调测试电路测试,测试的塑封运放失调都很大,想请教一下,失调是每个运放的本性吧,只有通过改变偏置来减小失调电压吗?还有就是如果一个电路已经把中点调好了,换一个运放上去中点还是会偏移吧,那怎么解决像中点偏移的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帮忙了

不是大佬,要用运放,买正经点的,分离的肯定价格又贵指标又差,根据自己需求,到正经公司的网站去筛选,比如ADI 、TI 、 ST 、 ON

网友B:
德州仪器教你:https://www.ti.com/lit/an/sloa011b/sloa011b.pdf?ts=1735218389613
国立半导体教你:https://www.ti.com/lit/an/snoa637/snoa637.pdf
analog devices公司教你: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utorials/MT-039.pdf
analog devices公司教你:https://www.analog.com/en/resour ... p-measurements.html
Allen大师教你:https://pallen.ece.gatech.edu/Ac ... asofOpAmps(2UP).pdf
Intersil公司远嫁日本仍坚持不懈教你:https://www.renesas.com/en/docum ... lifiers?language=en

这么多英文资料不看,非要看个破百毒搜猪3X0

网友A:
每个运放都有失调,大小不同而已。即使同一型号的运放,每一个运放的失调电压也不一致,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中,会给出失调电压的最大值,就是这个型号的运放中,最差最差的单体,失调电压也就是那个最大值,不会超过最大值。我上面发的连接中,就有失调电压最大是3mV这个数据。
根据上面的文字回复上面问题,一个运放在某电路中调好了失调电压,换一个运放后,当然要重新调了,因为每个运放个体的失调电压不一定时相同的。不过问一下,既然已经调好了,为什么还要换呢
上面你朋友提到的200mV失调电压,那属于灾难级的了,当然,也不排除是测量仪器的问题。比如上面那个运放,最大失调电压3mV,那么,要测量这个3mV,要用什么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运放都有失调,大小不同而已。即使同一型号的运放,每一个运放的失调电压也不一致,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 ...

表的精度也还可以,但是200mV确实是差得太多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我准备用他的搭个电路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的精度也还可以,但是200mV确实是差得太多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我准备用他的搭个电路测一下。

輸出值要除以增益才行,還有您那個R25的值等於R21與R22的并聯值,先搞清楚yun放的偏置要求,像您朋友那麽乾怎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州仪器教你:https://www.ti.com/lit/an/sloa011b/sloa011b.pdf?ts=1735218389613
国立半导体教你:http ...

英文的太复杂了, 本来我就是半桶水都算不上,每次都和他争的面红二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的太复杂了, 本来我就是半桶水都算不上,每次都和他争的面红二次的

那位朋友是不是很好骗,可不可以引荐一下,我想发一笔小财

网友:
失调是每个运放的本性吧
说的好,而且失调不仅是每个运放的本性,还是这个世界的本性。

网友:
很明显出问题了,看一看他的具体电路,看看哪里不对,不应该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