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背景噪音

楼主(2024-12-27):
我的矿机是磁环场管的,背景里面有一种类似马达哒哒的声音,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声音不大不影响使用,估计磁环受损,或松动漏磁也会这样,一般磁环都有漏磁现象,比如磁通密度过高时,会导致磁芯饱和,从而发出嗡嗡声。加大磁环的容量来降低磁通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大不影响使用,估计磁环受损,或松动漏磁也会这样,一般磁环都有漏磁现象,比如磁通密度过高时,会导 ...

确实,我两个磁环,其中一个摔碎了,又粘接起来,又从桌子上掉下来一次,,,,

网友:
天外来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