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主机还有必要升级吗?

楼主(2024-12-27):
请看配置,现在升级的空间只有CPU了,如果升级CPU的话,还需投入300左右大洋,此主板最高支持i7-4790k,此电脑是孩子酒吧用的,视频、音乐处理是强项,原显卡也是支持视频、音乐处理的,因为我用三维软件较多,就换成了现在的Q5000显卡,感觉还不如原来的显卡强。

现在的电脑配置

i7-4790k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换没有意义,还不如你的e3 可以超频,寿命长,长时间开机工作稳定 i7 4790k 只是家用电脑上的cpu,不能超 ...

你大概不知道尾缀 -k 什么意思 -k 就是不锁死倍频的官方特许超频版

网友:
前几天看到有人出楼主这个cpu的主板套装,差点就拿下,没拿下的原因就是主板太大了,我的机箱盛不下。我倒是觉得i7的CPU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网友B:
更换没有意义,还不如你的e3 可以超频,寿命长,长时间开机工作稳定 i7 4790k 只是家用电脑上的cpu,不能超频,没有E3好,

网友:
如果要更好的性能就装新机吧,你现时的配置如果不是做视频处理足够用了。
硬盘一项看不到,如果是固太硬盘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上上网 画画PCB 写写代码 够用了
专业绘图卡只在CAD Revit PS,Adobe Autodesk这种大厂软件有优化
看电影啥的肯定是不如游戏卡 比如 1050TI

网友:
E3V2 日常大多数人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不知道尾缀 -k 什么意思  -k 就是不锁死倍频的官方特许超频版

哦!哦没注意,超频你的硬件能稳定吗工作吗!

网友A:
因为我用三维软件较多,就换成了现在的Q5000显卡,感觉还不如原来的显卡强

+++++++++++
不清楚所谓三维软件是啥意思,也不知道你原来啥显卡,Q5000 GPU 核心是 GF100,也就是 GTX480 的核心,且一般的,Quadro 卡热设计低于顶级和次顶级游戏卡,也就是说,在同世代下,Quadro 卡在游戏、娱乐和非 nVidia 信仰软件上的性能是不如同核心顶级和次顶级游戏卡的。

*所谓 nVidia 信仰软件指诸如  Autodesk、SolidWorks 等厂家的软件,如果你不用这些软件,Quadro 卡就是个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用三维软件较多,就换成了现在的Q5000显卡,感觉还不如原来的显卡强

+++++++++++

还就是用SolidWorks

以前的显卡是hd7850白金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上网 画画PCB 写写代码 够用了
专业绘图卡只在CAD Revit PS,Adobe Autodesk这种大厂软件有优化
看电影啥的肯定是不如游戏卡 比如 1050TI ...

1050 没有 Ti,相当于我的 P2000

P2000 不知道比楼主的 Q5000 新好几个世代,咋能比么

btw. Adobe PS 不需要专业卡,用 Quadro 无信仰加成,我的 P2000 在最新版 PS 的 Ai 去杂色里,一张骚尼 A7III 照片要 5 分钟,同学的 4070 只要不到 20 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50 没有 Ti,相当于我的 P2000

PS确实有依赖显卡的功能,只不过没显卡也能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确实有依赖显卡的功能,只不过没显卡也能用而已

我没说 PS 不需要显卡,我是说,它不需要信仰(Quadro)卡 实际上,游戏卡更能发挥 PS 性能

网友D:
眼下大都用的是win10,
升级cpu不如增加内存。
我是华硕Z87-K主板+i54570,
前2天把内存加大到了24g。2条4g+2条8g,
最后想加大到主板支持的32g。

网友:
1155插槽,不能上四代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没有意义,还不如你的e3 可以超频,寿命长,长时间开机工作稳定 i7 4790k 只是家用电脑上的cpu,不能超 ...

E3主频率3.3GHZ,可睿频到3.5GHZ,i7-4790K的主频率是4GHZ,睿频到4.4GHZ,

我常用的软件就是SolidWorks ,它是针对单核设计的,只要求单核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下大都用的是win10,
升级cpu不如增加内存。
我是华硕Z87-K主板+i54570,

我的内存是32G,升级空间只有CPU了

网友:
1230 V2插槽阵脚1155,4790K阵脚1150,不兼容,你不能只升级CPU。
如果非要升级,最好一起换掉处理器、主板、内存,例如直接升级到i3-14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E3主频率3.3GHZ,可睿频到3.5GHZ,i7-4790K的主频率是4GHZ,睿频到4.4GHZ,

我常用的软件就是SolidWork ...

你这软件现在还没升级支持多核吗!等于一核干活3核看 要是软件不支持多核的话换的意义不大,我个人建议不换,换性能使用起来感觉不到 不太明显,映泰这个牌子以前用过不怎么样(amd以前的单核运行能力强,现在的不太知道)还不如直接买新的配置好的电脑,你现在基本上把主板的支持能都快用完了,已经差不了,要是拉满再长期超频用问题比较多cpu稳定不,硬件会受得了不,我以前升级cpu也是这样还没超频一个月就给挂了,后来升级不能直接升到顶!这也要看主板的性能!

网友:
你的三维应用不知是什么意思?一般三维作图应该是指做矢量图,ps不是干这个的,好像该用Adobe illustrator、CAD、CorelDraw之类,这些东西主要是吃内存,专业图形卡处理起来,比游戏卡要快。

网友:
1. E3 1230v2 本身就相当于家用的I7,1155针脚。
2. I7-4790K 是1150针脚,根本不能直接代换E3 1230v2,买了也用不了,就是浪费钱。实际上,I7-4790K 只是主频高了一些,性能提升有限。

这个电脑,能用就对付用,不能用就买新电脑,已经没有升级的价值了。

网友E:
SSD升级到NVME,比升cpu、升RAM更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SSD升级到NVME,比升cpu、升RAM更明显。

H77 升级 NVME 要改 BIOS,还得看主板有木有 PCIex4 插槽(或者第二个 PCIex16),楼主得能折腾得动才行

网友:
我的主板技嘉B85,改了BIOS使用PCIex4 插槽,换装NVME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7 升级 NVME 要改 BIOS,还得看主板有木有 PCIex4 插槽(或者第二个 PCIex16),楼主得能折腾得动才行  ...

这是我网上找的h77s的图片

网友:
  跳出DDR3,换成DDR4主板和CPU,性能才有突破。

网友:
这平台足够了,再折腾的意义不大,非要升级,全套更换了.这就有些破费了,况且目前这个状态,战个3,5年问题不大.

网友:
嚼之无味扔了可惜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网上找的h77s的图片

果然没 x4 和我上一块主板一样

看来 H77 都这样么,那可以按我的主板说明书的,插第二个 PCIex16 插槽,它其实就是 x4,然后你得会自己改 BIOS 就行

网友F:
看不到你用的是啥硬盘,如是机械盘,建议换成固态盘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你用的是啥硬盘,如是机械盘,建议换成固态盘装系统。

谢谢您的关注,是固态盘,但是,精灵测试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是固态盘,但是,精灵测试如下图

这个显然你没有把 SSD 接到 Sata_6G 端口,否则持续读速度至少 >500MB/s

当然哪怕是 500+ 也是很慢的速度,因为现在都是 M2 SSD,直接挂 PCIe 总线的,起码 5000M+

网友:
还在用L540的路过,这电脑应该出来10多年了

网友G:
我09年配了一套类似的1230v2,现在挂了6块硬盘装的TrueNAS,放在角落里已经4年了;

如果不想升级硬件,换SSD硬盘,装 Win10LTSC,软件装旧版的,ACAD2008,SOLIDWORKS也装旧版的,用起来也没问题;

我是禁不住硬件诱惑,配了套9代i3,现在又放在角落里当NAS了;

去年新配的 12100 ,不得不说,12代的intel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09年配了一套类似的1230v2,现在挂了6块硬盘装的TrueNAS,放在角落里已经4年了;

如果不想升级硬件 ...

真是升级狂魔,上了微软和英特尔的当,这两个祸害恨不得你一天一升级。

请看一下我的这个帖子,今后你就没有升级的欲望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3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