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是主控坏了的15B万用表

楼主(2024-12-27):
我的15b万用表,怀疑主控坏掉了,故障现象是大部分档位都显示毫伏档,直流电压档还显示温度,电流档无显示,电容档显示正常,以上档位都没法测量,但让我困惑的是毫安档显示正常,而且能够测量,这就让我不敢确认是主控坏了,还请各位帮我参考参考

网友A:
把它拆了先简单的把拨盘的接触点处理一下看看能否排除有好多都是触点氧化了造成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B:
边上和拨盘相连的有个芯片,和档位切换有关,忘记芯片叫什么名字了。可以看看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拆了先简单的把拨盘的接触点处理一下看看能否排除有好多都是触点氧化了造成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拨盘触点清洗过,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上和拨盘相连的有个芯片,和档位切换有关,忘记芯片叫什么名字了。可以看看这个芯片。

好的,我去看看这个芯片

网友C:
会不会簧片位置不对?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簧片位置不对?猜的。

没法错

网友:
哈哈,这是F15B的拨盘簧片啊?这个设计好,想错都不给机会

楼主:
今天在家里捣鼓了一天,现在是电流档与电容挡全部正常,电压档和电阻挡没法测量,全部显示毫伏,主控应该没坏,我怀疑是拨盘上有线路断路,图纸上标示的都检查了正常,但是拨盘触点数量,远高于图纸所标的,搞不懂拨盘定义,没法了,实在不行就把它当个电流表用,我的117c,没有微安档和毫安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