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320最低音量还很大怎么办

楼主(2024-12-27):
最低调到0没有了,但是调到1声音都很大,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数控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方法,实在不行就喇叭上串电阻吧。

网友:
就是最小一阶音量,还很大声?以前改过凯隆D6110效果完美,需要改一只电阻的阻值,具体哪里记不清了 可以搜搜网上有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A:
刚刚搜了一下,资料还在百度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搜了一下,资料还在百度贴吧。

有答案吗,应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答案吗,应该怎么弄

如果320功放芯片是1622,改14脚的电阻,8K~10K电阻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