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一块成色好的表MF63

楼主(2024-12-28):
到手后开始研究,发现电池流了。怎么会这样呢?这种方电池不爱流啊?后来发现电池盒底部的铜片有问题,就测量一下电池。果然是有问题。去掉铜片。当时设计者没想到电池壳会有漏电的。改完9伏供电后就测量5号电池吧。居然没有反应。然后用数字表测量输入的1.5伏,也没有?哦!有个保险,看一看,断了。换掉它,正常了。电池高盖子盖不严实。就这么凑合用吧。这个表手感不好,表蒙子也容易磕碰。外壳不好。主要是有运放。中上等的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第二个提出二极管问题的,但是楼主没有回应,

6V改9V后,用二极管分压,分掉多余的3V左右电压(单边4只共8只,中间有抽头),个人觉得最好用2只3V的稳压管,这样可以藏起来,就不会成为显眼包儿了
PS:刚才请教了坛友,这个运放3-12V都可以,但是9V时我算过,需要将电池档的2只33.2K改为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改9V后,用二极管分压,分掉多余的3V左右电压(单边4只共8只,中间有抽头),个人觉得最好用2只3V的 ...

老郑晚上好,买一块63玩玩吧

网友C:
串了那么多二极管干什么?

网友B:
左边可以放进9V电池?

网友D:
这是一只改方电池后比较早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只改方电池后比较早的万用表。

怎样看出来的?

网友D:
MF63是上海第四电表厂80年代初设计
生产的一款便携式中型指针万用表,限
于当时运算放大器性能和电池质量
的条件,早期出厂表使用6节5号电池给
运放供电,当年的5号电池因密封不好,
常常漏液腐蚀电池夹造成表返修,后来厂
家改用4F22层叠电池供电解决了电池漏
液问题。

楼主此表的元器件,电阻使用大红袍比较多,没有色环电阻,面板sibiao标识在左侧,6V电池卡扣的款式等……,许多线索指向评估是一只早期改6V供电的产品。运放显示貌似是84年2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63是上海第四电表厂80年代初设计
生产的一款便携式中型指针万用表,限
于当时运算放大器性能和电 ...

你经验丰富,所以看的出来 。

网友E:
同体型的64有提手,63表为啥不设计提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体型的64有提手,63表为啥不设计提手?

请问:63、64后盖可以互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了那么多二极管干什么?

降压2.4伏

网友:
那贴片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可以放进9V电池?

有的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63、64后盖可以互换吗?

后盖模具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63、64后盖可以互换吗?

完全可以,

网友:
但是63和64区别挺大

网友F:
请教一下,最后两张图片里 拆出的金属片,原设计作用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最后两张图片里 拆出的金属片,原设计作用是干啥的

作用不大的,可以用作导线,可以托住6V的电池。

网友G:
这么多的二极管是干吗的?影响外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的二极管是干吗的?影响外观!

你是第二个提出二极管问题的,但是楼主没有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最后两张图片里 拆出的金属片,原设计作用是干啥的

可能是为了叫电池快点短路,卖电池,卖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的二极管是干吗的?影响外观!

就是降压的,过几天就改成磷酸铁锂电池的。今天为了看看表是不是好的,就买了两个电池试试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郑晚上好,买一块63玩玩吧

您好,想过但找不到称心的,可能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改9V后,用二极管分压,分掉多余的3V左右电压(单边4只共8只,中间有抽头),个人觉得最好用2只3V的 ...

一个fc55卖十几块,他们想干嘛?太不将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过但找不到称心的,可能要求太高了 。

我想买mf20呢,但是测量时表针晃老长时间。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fc55卖十几块,他们想干嘛?太不将就了

物以稀为贵吧,没电的老电池都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买mf20呢,但是测量时表针晃老长时间。还是算了吧

记得最近在咸鱼上看过品相很新的,价格还可以,这表没人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过但找不到称心的,可能要求太高了 。

我常用的是今年买的mf47f天宇的,用着还凑合,表壳塑料比老表塑性好多了,还能测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最近在咸鱼上看过品相很新的,价格还可以,这表没人炒 。

对,100到130之间。但是等表针就等不起,估计当年有的人拿20表装咪吧,哈哈😊

网友H:
并联式稳压电路有些费电,如用9V电池,或可考虑用7805和7905.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并联式稳压电路有些费电,如用9V电池,或可考虑用7805和7905.

那个费电不?

网友:
还是原汁原味好!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网友B:
可以上9V,不需要上二极管,测电压打表,那大不了不测电压就是。反正其他老表都是1欧姆不能测的是时候再换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V改9V后,用二极管分压,分掉多余的3V左右电压(单边4只共8只,中间有抽头),个人觉得最好用2只3V的 ...

这样的方法降压,会不会增加内阻?

网友I:
老古董,楼主收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过但找不到称心的,可能要求太高了 。

有好几块63表,没动过的,可以出。

网友J:
直接用9V电池 一点问题都没有,加二极管是多余的。正负15伏都可以,还用担心9V吗?厂家给出最大电源电压是正负18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方法降压,会不会增加内阻?

不会,9V是给运放供电的,跟测量电路无关。但是无需降压,因为FC55A最高用12V供电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9V,不需要上二极管,测电压打表,那大不了不测电压就是。反正其他老表都是1欧姆不能测的是时候再换 ...

上9V之后把2只33.2K改成50K,就能正常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9V电池 一点问题都没有,加二极管是多余的。正负15伏都可以,还用担心9V吗?厂家给出最大电源电 ...

用9V的电池应该更加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9V之后把2只33.2K改成50K,就能正常测电压。

表面上看,用9V电池,测量电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就算远离GOOD区域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面上看,用9V电池,测量电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就算远离GOOD区域也能正常使用。

我看了下,4.5V和6V的表,GOOD区大概都在满度角的80%~100%之间,
也就是说,4.5V时超过4.5V*0.8=3.2V、60V时超过6V*0.8=4.8V都算好的,
按这个比例,9V电池低于7.2V就不GOOD了,常理上也确实只剩虚电了,
所以,我觉得改9V之后,只要修改电阻,BATT档仍然可以使用,测电压是有意义的
(4.5V时是25K,那么为了保持满度电流不变,则6V时为 (6/4.5)*25K=33.3K,9V时为2.5K*(9/4.5)=5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4.5V和6V的表,GOOD区大概都在满度角的80%~100%之间,
也就是说,4.5V时超过4.5V*0.8=3.2V ...

据海洋前辈说,新6V的,测量电压档,表针是指向8.4-8.6之间的位置,并不是GOOD最末端的。所以在没有50K电阻前提下,用47K也是可以的。指针可能指向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海洋前辈说,新6V的,测量电压档,表针是指向8.4-8.6之间的位置,并不是GOOD最末端的。所以在没有50K电 ...

是否GOOD本身就是定性的,就像33.3K用了33.2K一样,不必精确

网友:
7805自耗电大约5mA。
7905自耗电大约3mA。
9V的6F22肯定是吃不消的。

网友K:
有78L05及79L05为何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古董,楼主收藏的

刚买的105元,就是看着较新,又是大红包,还有原盒,就是没有三极管座,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78L05及79L05为何不用???

L的几毫安?下一步用磷酸铁锂两串

网友L:
目前用的4节纽扣凑合的

网友M:
只用一节14450里电池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用一节14450里电池方案。

这个板子好,哪买的?交流毫伏档受影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前用的4节纽扣凑合的

你楼下那个方案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好,哪买的?交流毫伏档受影响不?

对测量无影响。

网友B:
应该是打板的吧?各人风格,如果是我的话选取简单的,就是用9V,改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打板的吧?各人风格,如果是我的话选取简单的,就是用9V,改电阻,,,,,

有源指针万用表常用两组电源,一组供应放大器,一组供应电阻档。这样改解决了运放供电和电阻档不能共地的问题,一节14450锂电池,经DCDC隔离和极性转换给运放供电,同时用1.5v降压模块给电阻档供电。实现有源指针万用表单一供电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源指针万用表常用两组电源,一组供应放大器,一组供应电阻档。这样改解决了运放供电和电阻档不能共地 ...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源指针万用表常用两组电源,一组供应放大器,一组供应电阻档。这样改解决了运放供电和电阻档不能共地 ...

百花齐放的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源指针万用表常用两组电源,一组供应放大器,一组供应电阻档。这样改解决了运放供电和电阻档不能共地 ...

单一电池供电方便,不错

网友:
海洋前辈,你好像也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