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管来复再生声音低落,0.4w8欧喇叭放音根本听不清,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8):
如图,变压器用的套件里的,不行就只能换硅管了,在线等

网友:
你没有讲清楚。整架机器调试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包括电流,电压,及各级之间的实际参数。同时从图中看上去另件与磁棒之间距离太近,恐怕有相互交连的可能。另外接收环境怎样?这也是左右收听效果的原因之一。不急,慢慢来。找出问题,逐个解决。

网友:
改个OTL。电池用18650x2,声音很棒的。

楼主:
我就买了两块环氧板,一块面板一块铆钉,也没买元件能去做个OTL

楼主:
我在上海,用一台没有再生的636可以收到5-6个台

网友:
先调低放部分静态电流,再断开推动级耦合电容,输入音频,若声音正常,再调平人复再生级。

楼主:
低放工作没问题,或者是我偏流电阻买小了?

楼主:
为什么这灵敏度还时好时坏的

网友:
我估计是这套件里的输入、输出性能差。

网友:
来复再生如果采用4吋及以上喇叭的话,本来低音就重(相对该机该喇叭的高音),但通常听清楚没有问题。

楼主没有说各级电流,且又说了低放没有问题,那就是再生来复的问题了。
其实每一个元件包括那两个电解都可能出问题的。比起换硅管,不如逐个逐级检查。

网友:
看了你的元件,管子并不差,一个蓝点三个绿点,来复再生机的关键点在第一级,你的第一级工作电流多大,再生调到位没有,另你说灵敏度时好时坏,是不是接线接触不好。能用没有再生636收到5~6个台那是妥妥的强信号地区,做好了来复再生式效果不会差的

网友:
电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接受环境是否好现在普遍接受环境差,那么“声音”不会好。

网友:
不要随便迷信硅管,相比较,硅管比锗管难调试的多,即便是调好也不比调整到位的锗管好到天壤之别的程度

楼主:
我在今天过去26分钟的时候把后面的低放调完了,声音勉强可以听清。现在磁棒离电路太近会自激,太远灵敏度不行,怎么办。现在把2ap9换成更好的1n60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