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股纱包线比7股纱包线强多少

楼主(2024-12-29):
忽然想起来,我的牡丹941C中波好像用的是7股纱包线(以前没细看)。我想让牡丹741C再提高一些灵敏度,但不知道7股线换成28股线后,灵敏度能提高多少?不知大家手里的牡丹941是不是28股纱包线?

现在28股纱包线不易买到,可以买现在产的李兹线。但股数太多的李兹线用在牡丹941上未必合适,可能28-100股比较合适,或许只能自制合适的李兹线。

网友A:
记得有帖子说多股沙包线的分布电容很大,不太好。
然后主流观点是多股沙包线能减小高频电流趋肤效应的影响。
也不知道哪个观点更接近真相。

网友B:
这个图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去矿机区去看看,0.04*660股的综合性能最好,高端Q值也1000以上,但无一例外,矿机用的都是小电感大电容,我想就是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
线圈股数增加使得内阻变小,Q值也变小;但有用信号强度增加,信噪比增加;个人认为:换了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C:
用在941上的話,最多升級到14股就可以了,再多的話一是體積會增大,二是效果不會有可觀察到的增加。14股是可以買到的。

网友D:
某鱼上见到过一次成品磁棒线圈28股的,但要靠运气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一看就知道了。

谢谢,这样看起来,股数也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
换了可能会让你失望, 因为接入电路后Q值变化不会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鱼上见到过一次成品磁棒线圈28股的,但要靠运气碰到。

成品线圈有28股的,但纱包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941上的話,最多升級到14股就可以了,再多的話一是體積會增大,二是效果不會有可觀察到的增加。14股是 ...

是的,根据3楼表格,股数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
以前在两一本收音机特殊电路(还是新技术?)书里见到另一种曲线,也是说30股以上几乎变化不大。

我用过新丝包线60股的,总外径适中。可以搜一搜。

网友:
在接受环境好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效果,现在普遍接受环境变差光换线圈也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帖子说多股沙包线的分布电容很大,不太好。
然后主流观点是多股沙包线能减小高频电流趋肤效应的影响 ...

对,以前的收音机用的可变电容都是270p或者以上的,所以线圈分布电容大点没关系。

后来大多用100多P的可变电容,所以改用单股漆包线了。

网友:
我前几天刚买的0.07X28股纱包线,给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