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西欧电吹管改装9付充电

楼主(2024-12-29):
请教,卡西欧电吹管改装9付充电电池,这款电吹管是6节5号电池供电,可以外接9V电源,准备改装成18650锂电池充电,求朋友们指点改装方案,18650额定电压3.7付,充满4.2付,两节7.4付,满电8.4付,要怎么做到9付电压呢?求朋友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直接用8.4V就可以了,电压相近就可以了。干电池难道一直都是1.5V一节?新的都干到1.6V多,旧的1.2V左右了。非要9V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宝贝,这个很方便,感谢

如用18650电池要买容量型电池,动力型电池容量太小。再就是那个松xia电池二次封套的太多,购买时要注意!如空间不足可买价格便宜的聚合物片状的锂电池,参照电池仓大小购买合适的放到电池仓内,至于充电板体积小随便找个合适的地方安装即可。

聚合物锂电一般都带保护板,可将保护板拆掉,否则充电会充不满。

网友:
买个现成的可调节升压板!也可以自己做H6391升压恒压芯片1.2V-30V输出≤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8.4V就可以了,电压相近就可以了。干电池难道一直都是1.5V一节?新的都干到1.6V多,旧的1.2V左右了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A:
自己用就可以了。注意用的时候一旦发觉效果变差,那就是电压过低要及时充电了。18650之类锂电池可以单节充电,也可以用专用8.4V充电器给两节电池一起充电(前提是两节电池性能基本接近)。没把握两节性能基本一致的话,干脆独自单节充电。充电时选择网上超级便宜的充电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就可以了。注意用的时候一旦发觉效果变差,那就是电压过低要及时充电了。18650之类锂电池可以单节 ...

好的,感谢

网友C:
纠结的话,有1.5v的可充锂电池,只是容量没有18650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纠结的话,有1.5v的可充锂电池,只是容量没有18650大

是的,现在用的就是5号充电电池,每次充电都要取出来,而且5号1.5V的充电电池价格偏高,容量还小
6节5号1.5V充电电池价格在120元左右,如果改成18650电池价格就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用的就是5号充电电池,每层充电都要取出来,而且5号1.5V的充电电池价格偏高,容量还小
6节5号 ...

1节18650电池20元左右够了,两节40多元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节18650电池20元左右够了,两节40多元可以解决了

网上有两串的18650,还带保护板,价格不错,搜一下问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两串的18650,还带保护板,价格不错,搜一下问一问。

感谢回复!

网友B:
马宝上有充电转换板,不贵。使用时注意调好9v后用固定电阻代替微调电阻,以免电压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宝上有充电转换板,不贵。使用时注意调好9v后用固定电阻代替微调电阻,以免电压发生变化!!

好宝贝,这个很方便,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用18650电池要买容量型电池,动力型电池容量太小。再就是那个松xia电池二次封套的太多,购买时要注意! ...

好的,谢谢朋友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宝上有充电转换板,不贵。使用时注意调好9v后用固定电阻代替微调电阻,以免电压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朋友,7.5V的设备可以使用两节18650电池吗,18650两节额定电压7.4V充满8.4V,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使用呢,比额定电压高了0.9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朋友,7.5V的设备可以使用两节18650电池吗,18650两节额定电压7.4V充满8.4V,是不是也可以直 ...

可以用我说的小板啊!用一块18650接上,通过微调电阻调整就可得到7.5v的输出。还是要注意,调好电压后用固定电阻代替微调电阻,以免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E:
好像有卖9V充电电池的

楼主:
OK,感谢朋友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卖9V充电电池的

直接用9V方块电池也行,就是容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