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消除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2-29):
市场售卖的静电消除器工作原理是什么?静电强时还是会被电,应该如何改进?里面如果串联一个1G欧姆的高压电阻是否能杜绝被电?谢谢!

补充内容 (2025-1-13 19:01):
把里面串联的电阻改为100M欧姆后,反复测试,没有再次被电。

网友:
靜電嘛,怎麽會存在涅?那一定是阻抗高嘛。降低阻抗,電荷不就漏掉了?... ...所以,一塊絞乾的抹布就可以消除靜電了。

网友A:
广东的天气比较潮湿,冬天也没有什么静电,所以没有听说过这个玩意!

网友:
这个,和智商税的原理相同

网友B:
这东西,它并不能消除静电,拿着它的一端去怼地线,它只提供了一个泄放通路,降低电击感。
用一个几百K的电阻完全可以替代,电击感还与人体放电面积有关,同样的电量,指尖放电的痛感要大于整个手掌放电。
正规的静电泄放设备,比如一些对静电有严格要求的场所,入门处有一个设备,具备静电检测及泄放功能,有一个导电橡胶求,用手握住,导电面积大了,痛感也就小了。
上图这个东西,好像是个氖泡,那它只能把静电泄放到氖泡的导通电压,再低就没用了。

网友:
静电强的时候多接触一会儿或者多放几次就好了,不是不管用,只是没有泄放完

网友:
      我在制氢站干过,进入操作间前,门口有一块大铜板订在墙上,有地线连接,进门时摸一下铜板就放掉静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它并不能消除静电,拿着它的一端去怼地线,它只提供了一个泄放通路,降低电击感。
用一个几百K的 ...

您说的对!
拆开了,一个奶泡串联了一个150K电阻。
人体衣服摩擦有的说几万伏,有的说能达到30万伏。
按30万伏计算,放电电流限制在0.7mA以下,至少需要428M欧姆电阻,取500M欧姆。
这样应该不会再被电了,但是放电时间需要多长?怎么计算?

网友:
有小树摸一下,完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
拆开了,一个奶泡串联了一个150K电阻。
人体衣服摩擦有的说几万伏,有的说能达到30万伏。

放电时间取决于人体对地电容,一般在 nF 量级。

取个夸张的 10nF,用 100M 的放电时间差不多是 s 量级

网友:
都没用,像二楼说的手边放块湿抹布没事擦下手最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脚上绑一条铁链拖地就行,觉得麻烦就时不时摸一下墙。

最好铁链末端有一个铁球,保证可靠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铁链末端有一个铁球,保证可靠接地

有那个形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东的天气比较潮湿,冬天也没有什么静电,所以没有听说过这个玩意!

静电都能拉出火花,开门被电的难受,比火机的电打火都厉害。

网友:
之前每次开车都会被自己电下,索性两年前也买过一个,拆开看了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就是把静电通过这个灯泡给放掉。后来丢了,就买个了软性的接地线绑排气管上,再没被车电过。目前在家里只有那个纱窗(原装是塑料的网,破了后让我换成了不锈钢的),在推拉时还会被电,于是在不锈钢网上绑了一根细铜丝一头自然下垂到地面,用宽胶带贴墙上,基本上没再被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时间取决于人体对地电容,一般在 nF 量级。

取个夸张的 10nF,用 100M 的放电时间差不多是 s 量级

把里面串联的电阻150K欧姆改为100M欧姆后,反复测试,没有再次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