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款收音机。

楼主(2024-12-29):
调频76—90能改频吗?

楼主:
索尼ICF-M760V。

网友:
可以,在本振的调谐线圈改成铜芯即可,收到台后调天线回路。

网友:
改频最麻烦就是带通不能准确落在88-108范围。

网友:
把天线输入回路的带通回路,换成88-108的成品输入带通滤波器

楼主:
图片发不上,像素太大,手机拍照像素弄不小。

楼主:
是数调机。能存7个台

楼主:
有中波,调频(76-90).和VF

网友:
调频双连容量20P以下的无法调到88~108M,只能顾一头(88M或108M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发不上,像素太大,手机拍照像素弄不小。

电脑上图片打开再用截图截一下保存下来就能传矿坛了

网友A:
早期的日本数字调谐收音机或者随身听,有的可以通过长按某个按键组合进入模式设置,调谐方式从日本制式改成欧洲制式,调谐步长和FM接收频率范围跟着改变。有的在电路板上预留二极管焊盘,需要补焊上二极管改变调谐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日本数字调谐收音机或者随身听,有的可以通过长按某个按键组合进入模式设置,调谐方式从日本制式改 ...

这种改频方法在日系随身听上比较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机子

你这个带Tv的,似乎不用改就可以收到76-108的信号。只是调频90以下是一段,90以上是一段。先捣鼓试试看吧,

楼主:
TV时按上进时为1频道,再拨一下为2频道再拨3到12再拨回到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