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助分析菊水cos6100示波器电源的故障

楼主(2024-12-29):
买了一台故障的菊水cos6100示波器故障机,自己尝试着维修,首先电源故障,没有+-12伏标准电源,判断是ta7179集成块坏了,买了4个旧拆机件,更换后有正负12伏电压,各电压基本正常,基本能用(但不好用)。但经常出现黑屏,每次都是ta7179p坏,先后换了4个,原以为拆机件质量不行。现在判断还有其它问题。下载ta7179的图纸,本机的应用不是标准应用模式,不知道是否有关。请老师们帮助分析一下,感谢!

楼主:
长期潜水看贴,发帖不会,见谅。

TA7179P (1).pdf

楼主:
ta7179p的7、8输入端是正负电源输入端,接电压调整三级管的基极,集成块的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能否够用?换了4个ta7179p了。

楼主:
这是ta7179p的内部结构

网友:
换了4个ic舍不得把两个三极管换掉

网友:
能不能把思路再扩展一下:毛病不在电源而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