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的另类应用

楼主(2024-12-29):
多年前(1998-2000),电子报刊登的用3块NE5532 DIY的“杜比逻辑解码5.1”。

电路图及原理图,找不到了,哪位师傅有的,给一份,谢谢。

下面是我把电路板图用复印机复印到纸上后,用自制的转印液印到覆铜板上,用透明胶盖面,刷三氯化铁做出来的,上了锡,印反了,将错就错

网友(2025-02-12):
L+R(滤除非人声频段)=中置,L-R=环绕,家庭使用可以不要中置,这个就是杜比定向逻辑的基本逻辑

楼主(2024-12-29):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说是假环绕声,杜比定向逻辑(Dolby ProLogic)是早期模拟环绕声的一种编码技术,确有环绕声效果 ...

对,就是把立体声模似出5.1,效果有点,放好莱坞大片,比2个喇叭有现场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假环绕声不值得花精力去搞。

也不能说是假环绕声,杜比定向逻辑(Dolby ProLogic)是早期模拟环绕声的一种编码技术,确有环绕声效果(除了左右定位效果,增加了前后定位效果),录音时采用4声道录音,然后以一定比例混合至L、R两个声道,还原时以L、R、L+R(中置)、L-R(环绕)解码,中置、环绕需要加滤波器。在90年代有一大批电影是采用这种模式录音发行,后来才被杜比数字取代(AC-3)。我认为楼主用运放来实现环绕声解码有一定实用价值,当年杜比定向逻辑(Dolby ProLogic)解码芯片可是很贵的(现在好像也不容易找到了),搭一个线路播放一下90-2000年左右的影片(特别是好莱坞的)听听环绕声效果也很好玩。

楼主:
记得原理好像是:前左右声道直接输出,后左右环绕声道利用NE5532“L-R=L环绕声道”,“R-L=R右环绕声道”, 中置声道为“L+R”,重低音用“C声道滤中高音”

网友B:
这种假环绕声不值得花精力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假环绕声不值得花精力去搞。

多年前已经搞好了,想收藏电路图备用,以便维修

网友C:
什么L-R  R-L 纯粹扯淡,倒不如家里多挂几个喇叭箱多路功放整个调音台自己调出环绕声玩玩。

网友D:
我做过,图纸不在身边。我用的是书上的,不是杂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图纸不在身边。我用的是书上的,不是杂志上的。

电路图和原理讲解,有时间能拍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L-R  R-L 纯粹扯淡,倒不如家里多挂几个喇叭箱多路功放整个调音台自己调出环绕声玩玩。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反正是玩,喜欢折腾,动动手,也不错。

加了个,电脑电源壳:

PVC贴纸标注

网友: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芯片来做,家庭影院功放不管进口还是国产现在都做得很专业了。

网友:
所謂“環繞聲”,就是把聲像漂移發揮到極緻。

网友E:
就算是正宗的DTS音源,发烧友也是不待见的,除了影院系统用来渲染音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算是正宗的DTS音源,发烧友也是不待见的,除了影院系统用来渲染音效。

本来就是影院系统渲染音效的,就算是现在的杜比数字录音的影片绝大多数时间的声音还是在前面(对白、音乐),只有极少量镜头会把声像移到在后面,用来产生震撼效果,观影时如果声像太乱会分散注意力的

网友(2025-02-10):
5532还能这么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说是假环绕声,杜比定向逻辑(Dolby ProLogic)是早期模拟环绕声的一种编码技术,确有环绕声效果 ...

AC-3是啥原理?
90年代4/5000的高端功放普遍带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C-3是啥原理?
90年代4/5000的高端功放普遍带有这个功能。

1994年,日本先锋公司宣布与美国杜比实验室合作研制成功一种崭新的环绕声制式,并命名为“杜比AC-3”

(Dolby Surround Audio Coding-3)。1997年初,杜比实验室正式将“杜比AC-3环绕声”改为“杜比数码环

绕声”(Dolby Surround Digital),我们常称为Dolby Digital。

杜比数字AC-3提供的环绕声系统由五个全频域声道加一个超低音声道组成,所以被称作5.1个声道。

五个声道包括前置的“左声道”、“中置声道”、“右声道”、后置的“左环绕声道”和“右环绕声道”。

这些声道的频率范围均为全频域响应3-20000Hz。第六个声道也就是超低音声道包含了一些额外的低音信息,

使得一些场景如爆炸、撞击声等的效果更好。由于这个声道的频率响应为3-120Hz,所以称“.1“声道。

杜比数字AC-3是根据感觉来开发的编码系统多声道环绕声。它将每一种声音的频率根据人耳的听觉特性区

分为许多窄小频段,在编码过程中再根据音响心理学的原理进行分析,保留有效的音频,删除多作的信号

和各种噪声频率,使重现的声音更加纯净,分离度极高。

杜比数字AC-3系统可用前置的左、右音箱,中置音箱产生极有深度感和定位明确的音场,用两个后置

或侧置的环绕音箱和超低音箱表现宽广壮阔的音场,并根据音源设置了时延迟;如鼓声和子弹飞过声的不同.

而六个声道的信息在制作和还原过程中全部数字化,

信息损失的很少。全频段的细节十分丰富,具有真正的立体声。

杜比数字AC-3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它除了可执行自身的解码外,还可以为杜比定向逻辑解码服务。

因此,目前已生产的杜比定向逻辑影视软件都可以使用杜比数字AC-3系统重现。由于杜比数字AC-3系统

的编码非常灵活,所以它的格式很多。目前它已被美国采用作为高清晰电视(HDTV)音频系统,

最新DVD机也包含杜比数字AC-3。因此杜比AC-3环绕声系统可能是极有发展前途的技术。

本贴一楼的电路供后音箱声源只反相,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只有AC-3这样加了数字化的精准延时,

人耳才能如觉身临现埸的埸景是;小室/大厅/会堂/山间/战场/窄长/宽广/宁静/喧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AC-3是啥原理?
90年代4/5000的高端功放普遍带有这个功能。

版主已经回答得很全面了,就是早期对“杜比数码环绕声”(Dolby Surround Digital)的称呼,相比“杜比定向逻辑”(Dolby ProLogic),具有声道分离度更高,每个声道频响更宽,声像定位更准确等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已经回答得很全面了,就是早期对“杜比数码环绕声”(Dolby Surround Digital)的称呼,相比“杜比定向 ...

感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G:
1994年,日本先锋公司宣布与美国杜比实验室合作研制成功一种崭新的环绕声制式,并命名为“杜比AC-3”
...

感谢科普。

网友:
正好修一台马兰士AV功放PM700AV
发现有类似电路。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宝上边有24个5532双运放输出做12w+12w直接驱动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