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能否直接接铝线?

楼主(2024-12-29):
如题。。。。。。。。

网友A:
可以接,但比铜线麻烦得多。首先你要看在什么场合?农村自建房已经是进户了室内处理的再好,室外部分电工不给你好好处理也没用,要是直接接架空线,不是自己亲自趴杆接线这个隐患就多大了,主线都是多股7芯的,露天接头淋雨后的毛细管作用能进去好几十米。这时首先要对全长度铝线泡水检漏,架空接头线退绕分撒导线涂上硅胶,然后再绞合挤出空气,趁着胶没凝固用专用夹住压在主线上。室内的铝线也要如法炮制,还要套一段紫铜管,紫铜管长度等于伸进空开压孔内的长度还要酸洗抛光后才能用,涂胶后先找个废空开压一下,挤出多余的硅胶擦净再压接到工作空开上以免把胶给挤到内部去。这样可以保证整根铝线处于气密状态。铜管的作用是因为铝绞线太软,空开导电处仅仅是那个铜板,上面的U型箍都是铁的不起导电作用,直接压接接触电阻太大不可靠。有了铜套就可以保证里面的铝绞线每根都与铜管接触,再由铜管传递给空开。这种方法我给朋友的厂子处理过,直到厂子转让都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会点电工,除了埋墙用铜线外,其它都可以用铝线,定期检修下。

自个的家没必要用铝线,防不胜防的后期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老电工啊,恁复杂的工工艺教了都不愿意整。。。。。。

早些年是实实在在干工作,我自己的单位里给的我一个办公室明明是领导想难为我看我笑话,一个破旧的房子配电什么都没有,给了几圈换下来的铜线与铝线,结果让我拉的线用了20多年都没坏,天天用电炉子做饭。主线铜铝接头做了好多个,连电工胶布都不用,处理好接头后用塑料扎带涂上四氢呋喃密封包扎是绝招,因为聚氯乙烯能被四氢呋喃溶解,粘接后接头处溶剂挥发后就是一个原材料的整体,不怕水的。

网友:
空开接线柱的芯子必然是钢的,用铜机械强度不够,上螺丝压几次螺纹就没了。
话说多年前,我给某原装进口空开上螺丝,太用力了,把原装螺杆拧断了,如果是铜的,那就会崩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清楚了,那是磁铁球,接触面只有一个点,而且隔着很厚的塑料。不是纯铁也差不多,否则根本吸不住。

导体是铜的,其它地方比如插销、弹簧、分合闸机构部件肯定不可能是铜的,这些东西占比不小,会被磁铁吸住也不奇怪。

网友:
一个字,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空开导电部分都是铜的,有些表面镀锡看起来银白像铁的。当然假冒伪劣除外!

德力西,正泰,西门子等全铁的,我没有见过铜的。很容易验证,磁铁吸一下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接铝线,因为铝与铜会有电解反应长时期使用就会在接触面形成颗粒与粉末的氧化铝,后果就是接触电阻变 ...

大师,我的记忆里空开导电部分全是铁的,莫非现在还有铜的?

网友:
能啊!照明用完全没问题,现在大多数都用的是铜线!铝线的导电能力比铜线差,电阻大约是铜线的1.6倍,因此承载能力相对较差。如果所接铝线的电流负载超过空开的电流负载能力,空开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发热现象,甚至导致短路、火灾等问题铝线的电阻较大,承载能力较差。在选择空开时,应根据实际需求和负载功率来选择适合的产品,以确保使用的安全性;
如果用铝线就要选择带载总合的1.5至2倍这样才安全!
对于家庭用电,16平方的入户铝线可以直接接在63A的空开上,但建议使用润滑脂(如钙基脂、锂基脂、凡士林等)涂抹电线后再压接,以防止铜铝接触的电化学腐蚀

网友G:
最好不接铝线,因为铝与铜会有电解反应长时期使用就会在接触面形成颗粒与粉末的氧化铝,后果就是接触电阻变大,接触不良,打火等现象。现在都是铜包铝电线,纯铜的电线很少,很贵。

网友:
能,但是会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的记忆里空开导电部分全是铁的,莫非现在还有铜的?

铁电镀一层铜锌合金。{黄色)

网友:
没有不能用的,拧紧就好。便宜线路铝线多的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的记忆里空开导电部分全是铁的,莫非现在还有铜的?

铜也是黄铜,紫铜真的少见。通常黄铜或者铁不会跟铝起电蚀反应。

网友:
10平方以下直接压就行,10平方以上建议铜铝接头

网友:
你所说的空开应该是小型断路器,压线的地方都进行电镀处理了,压铜线或铝线都可以。铝线导电能力是铜线的60%。

网友:
可以,要拧紧,最好经常把接触面刮刮
如果想长期稳定,首先刮干净两种金属接触面,保证压紧,然后密封,防止氧化或电解。这种事我用硅胶做过密封,目前五六年了,接触效果和刚接时一样。
一定要防潮处理

网友:
以实际经验告诉你,单股线小电流没有问题(环境不好的另说),多股线大电流的会因发热造成虚接打火,需要铝转铜的才能正常使用(短期使用没有问题,或者经常去紧一下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也是黄铜,紫铜真的少见。通常黄铜或者铁不会跟铝起电蚀反应。

紧固件紫铜强度不够,太软,所以都是黄铜的压接件,看以前70年代生产的电度表,上面接口处的螺丝和连接处都是黄铜

网友:
铝线较软,运行一段时间再把螺丝紧一下,尤其是电流大的情况下,一定要再紧一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的记忆里空开导电部分全是铁的,莫非现在还有铜的?

空开导电部分都是铜的,有些表面镀锡看起来银白像铁的。当然假冒伪劣除外!

网友I:
可以接的,
我们厂车间上空走的汇流排就是铝的,
用铜线接下来到立式低压开关柜中
铜铝接触的地方要抹上导电膏
应该也有双金属的铜接头(铜鼻子)
不过这都是30多年前的工艺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处理的,

网友:
直接用铝线接的话,最好还是买铜铝鼻子接,否则今后不时地需要去扭螺丝。

网友:
家用小电流无所谓,做好防潮处理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只要是合格的空开都可以直接压接铝线,如果长期负荷过半最好使用铜铝接头。

网友:
当然可以了,电接触点都是镀层处理了不会发生紫铜/铝原电池腐蚀。

网友:
有过度接头可以使用。直接使用短时间没问题。

网友:
不好说,有些空开压接件是铁的。铁铜不也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但比铜线麻烦得多。首先你要看在什么场合?农村自建房已经是进户了室内处理的再好,室外部分电工不 ...

专业老电工啊,恁复杂的工工艺教了都不愿意整。。。。。。

网友:
如果是自己家用的,不建议,如果是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的记忆里空开导电部分全是铁的,莫非现在还有铜的?

小电流空开的u型箍和压紧螺丝是铁质的,导电主体是铜质的(次一点的是黄铜)当然我说的这种空开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力西,正泰,西门子等全铁的,我没有见过铜的。很容易验证,磁铁吸一下就行。

你吸的是接线压线扣可动的哪个,不是导电部分。导电部分是最上面不能动的哪个。再都拆开空开看下明白了。

网友:
可以接,但是铝线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E:
闲置一个,上几张图片。诸位仔细看看那做工,像不像假的。当时在专卖店花了大价钱买的。

不知道怎么拆开,能直接看到的地方就是螺丝帽,全是铁镀锌。看不到的地方用磁铁球吸,空开放到一个小柜子上,旁边是一摞书。

如今洗衣机电机,冰箱压缩机和制冷管,风扇电机等等家用电器,除非正宗进出口的,不用铜达不到人家能耗要求不让卖,卖给大陆草民的还想用铜,纯属做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闲置一个,上几张图片。诸位仔细看看那做工,像不像假的。当时在专卖店花了大价钱买的。

不知道怎么拆开 ...

你拿钕磁铁这么检测全世界空开都会吸上。

帖子说的是接触部位,这个是市面上假货很多的德力西,铜导体时间久已经氧化发慰故强梢约酵省5庵纸油返继逍枰捕炔荒苡么客洗盘觳庖不嵊星岫任Α

网友J:
上面怎么出乱码了,乱码意思是刮开氧化层就见红色的铜质,空开接触导体需要一定硬强度都不是纯铜,钕磁铁检测都会有点小吸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上面怎么出乱码了,乱码意思是刮开氧化层就见红色的铜质,空开接触导体需要一定硬强度都不是纯铜,钕磁铁检 ...

你看清楚了,那是磁铁球,接触面只有一个点,而且隔着很厚的塑料。不是纯铁也差不多,否则根本吸不住。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看清楚了,那是磁铁球,接触面只有一个点,而且隔着很厚的塑料。不是纯铁也差不多,否则根本吸不住。

你看不明白过电流导体吗?

空开内部很多东西是没有电流的铁件,我又不是没拿磁铁检测过。

网友:
直接接上就行,工地上甚至农村里的主线都是铝线的,大空开打的线鼻子都是铝的,小点的直接压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看不明白过电流导体吗?

空开内部很多东西是没有电流的铁件,我又不是没拿磁铁检测过。

没明白你想说啥。

能看到的部分(例如接线的地方)全部铁镀锌和塑料,没有必要用磁铁检测,看不到的部分除了塑料就是铁,铜在哪里?

网友:
空开上铝线,上一个合适的接线端子就可以了,线都不与空开直接接触的,想那么多干啥。

网友J:
你刮开这个部位看看,如果是铁的那么恭喜你花大价钱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你想说啥。

能看到的部分(例如接线的地方)全部铁镀锌和塑料,没有必要用磁铁检测,看不到的部分 ...

41楼

网友:
好,明天不用上班,白天仔细看看。实在不行砸开看,反正也用不上了。

网友:
空开和家用的开关插座接线柱一般都是铁的,有的看着是黄色那是镀铜,也有高端一点的是合金,因为铜太软如果用力拧的话就变形或是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体是铜的,其它地方比如插销、弹簧、分合闸机构部件肯定不可能是铜的,这些东西占比不小,会被磁铁吸住 ...

还有绝对用铁的部位——脱扣电磁铁铁芯、脱扣吸合铁片。

网友E:
什么材质不知道,手机拍不清楚。如果我砸开发现铁的,你们肯定又说我买了假货。

爱是什么材质什么材质吧,懒得争论了。抛开空开不谈,看看洗衣机,冰箱压缩机电机等,用铜包铝还是铜线绕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没异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刮开这个部位看看,如果是铁的那么恭喜你花大价钱买假货。

你这图只有底面是铜,还没准镀铜,至少这图分辨不出来是不是镀铜。退一步,就算底面是铜,另外三个面都是铁,接触导电也是个大问题,1/4强,3/4弱,质量也不能算好,当然,比四面都铁的肯定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这图只有底面是铜,还没准镀铜,至少这图分辨不出来是不是镀铜。退一步,就算底面是铜,另外三个面都是 ...

我无语了,这像物理高才生说出来的话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无语了,这像物理高才生说出来的话吗

我不是什么物理高材生,而且平时工作既不搞物理也不搞电。如果哪里说错了,还请海涵。

如果单股,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都有可能接触,但两个面接触概率很大。
如果多股线[你应该见过工地上那种多股铝线],四个面接触概率很大。

理论上最好情况当然四面都铜的,考虑成本也许就一个面用铜,再不行就全铁。
老式闸刀开关我见到的都是铜+铅丝导电,空开只见过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什么物理高材生,而且平时工作既不搞物理也不搞电。如果哪里说错了,还请海涵。

如果单股,两个 ...

抱歉,我以为是某位物理高高手了

不熟悉事儿怎么说都不为错,其他面是需要抗拉抗压强度不能用铜。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抱歉,我以为是某位物理高高手了

不熟悉事儿怎么说都不为错,其他面是需要抗拉抗压强度不 ...

空开不是装上就不动了嘛,怎么还要考虑抗拉呢?
就算紫铜强度低,那黄铜也比铁强啊,无论导电还是耐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空开不是装上就不动了嘛,怎么还要考虑抗拉呢?
就算紫铜强度低,那黄铜也比铁强啊,无论导电还是耐蚀。

空开接线底板有两种,你图这种可以使用铜,靠螺栓收拉那个铁箍把导线紧紧压到导流底板上。

另一种空开导电底板开孔有螺纹是使用黄铜,也有使用紫铜的只是螺牙部位键入黄铜。

如这个600A空开电流太大就使用紫铜导体,螺栓口另键入黄铜螺牙。镀层是抗氧化以及可以与铝导体压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的记忆里空开导电部分全是铁的,莫非现在还有铜的?

空开里面导体部分都是铜和合金铜及镀银防氧化的,没有纯铁金属的。

网友:
可以,工艺一定要压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以接的,
我们厂车间上空走的汇流排就是铝的,
用铜线接下来到立式低压开关柜中

汇流排有铝的啊?应该都是合金铜的,那个厚重老贵的,我是没见过铝汇流排。

网友:
引用 网友J:
空开接线底板有两种,你图这种可以使用铜,靠螺栓收拉那个铁箍把导线紧紧压到导流底板上。

另一种空开 ...

像16平方以上都要用铜鼻子+液压钳压接工艺了,铜鼻子有分铝铜合金电镀和纯铜款的两种适配不同的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闲置一个,上几张图片。诸位仔细看看那做工,像不像假的。当时在专卖店花了大价钱买的。

不知道怎么拆开 ...

是铜的,自己拆卸去消化吧 ,U型螺口压片是铜与导线压接,而U型螺栓不参与导电部分,紧固螺丝是锁压在压片上,那个能吸合的是与里面过流磁感应磁芯吸合的,空开成本都在那几个纯铜接触件上面,关键件动臂都是镀银的,我都拆过N个空开内芯了,特别是100A以上的合闸妥妥的紫铜重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空开里面导体部分都是铜和合金铜及镀银防氧化的,没有纯铁金属的。

我只见过家用小空开,大的没见过。我手头的外面看都铁的,里面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刮开这个部位看看,如果是铁的那么恭喜你花大价钱买假货。

他没有去认真拆过,接触面过电流导体部分都是纯铜和铜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见过家用小空开,大的没见过。我手头的外面看都铁的,里面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拆开

两边铆管钻头一打就卸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什么物理高材生,而且平时工作既不搞物理也不搞电。如果哪里说错了,还请海涵。

如果单股,两个 ...

到了晚期普通闸刀开关的刀片都是镀铜的,这东西非常坑人,不用磁铁一点看不出来。而且大型开关厂能把自己的牌子转让给个人小厂贴牌生产,黄铜部分掺的锌太多,基本上是白黄色。我是砸了几个闸刀去卖废品时让老板给发现是铁的,要不是给补补课说什么我也不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材质不知道,手机拍不清楚。如果我砸开发现铁的,你们肯定又说我买了假货。

爱是什么材质什么材质吧 ...

这四个铆钉位置钻头钻一下就可以卸下来了,就可以看到里面走线结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四个铆钉位置钻头钻一下就可以卸下来了,就可以看到里面走线结构了。

我的工作不干相关行业,手头没有你说的这种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晚期普通闸刀开关的刀片都是镀铜的,这东西非常坑人,不用磁铁一点看不出来。而且大型开关厂能把自己 ...

后期闸刀质量参差不齐的是这样,但空开,只要有牌子开关关键部位是要用纯铜的,要不电气性能100%是不达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工作不干相关行业,手头没有你说的这种设备。

手电钻也没有吗?现在那种锂电钻算家庭必备工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也没有吗?现在那种锂电钻算家庭必备工具吧?

不读哪家书,不适哪家字。不干这一行,没法给你们专业人士相比。我有电子电工方面工具如下:

一块宝工2017机械万用表,一把宝工烙铁60W,一卷焊锡丝
一块福禄克F17B+,一个福禄克F59C红外温枪,一个福禄克电流钳,
一个T8计量插座,
一把8厘米史丹利电工钳,一把5毫米口径螺丝刀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家当,跟我的同行相比,这些旁门左道的工具算非常齐全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但比铜线麻烦得多。首先你要看在什么场合?农村自建房已经是进户了室内处理的再好,室外部分电工不 ...

密封可以,铝铜相接不是有电腐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读哪家书,不适哪家字。不干这一行,没法给你们专业人士相比。我有电子电工方面工具如下:

一块宝工 ...

小锂手电钻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不及你豪表的十分之一价,也不是行业专用的工具,家庭常备工具之一。再说坛上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从事电子行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齐全工仪具的,也不是每个都拥有福禄货的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密封可以,铝铜相接不是有电腐蚀吗?

破坏了电化学反应的条件,没有电解质的参与不能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锂手电钻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不及你豪表的十分之一价,也不是行业专用的工具,家庭常备工具之一 ...

我那F表十年前买的,最低档次,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表,属于骨灰系列,当时值不了几个钱。
电钻,角磨机等曾经想买,但考虑再三放弃,怕看不住小孩伤着。表起码没危险,坏了无所谓。

网友C:
如果会点电工,除了埋墙用铜线外,其它都可以用铝线,定期检修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密封可以,铝铜相接不是有电腐蚀吗?

有专门的铜铝接线端子卖的,本坛交易区就有卖,便宜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专门的铜铝接线端子卖的,本坛交易区就有卖,便宜得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hlight=%CD%AD%C2%C1
新到一批10平方铜铝鼻子20个一组15元包邮
用这个压接铝线,接入空开,啥事情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个的家没必要用铝线,防不胜防的后期维护。

现在都埋线了一定是用铜线,但铝线也没你想的那么不行,2000左右倒了的老厂区住房,80建的,木质线槽,4平方铝线用了那么长时间了,前段时间给租户加插座,线剥开还能反光。把新铜线镀锡接一起用了。还是和品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埋线了一定是用铜线,但铝线也没你想的那么不行,2000左右倒了的老厂区住房,80建的,木质线槽,4 ...

以前线材纯度会高点,再者那个铝线是内芯没有长期暴露空气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到了晚期普通闸刀开关的刀片都是镀铜的,这东西非常坑人,不用磁铁一点看不出来。而且大型开关厂能把自己 ...

做一个高频的玩意,直流母线上的断路器发热厉害,但电流也不大,烧坏后拆开发现是铁镀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做一个高频的玩意,直流母线上的断路器发热厉害,但电流也不大,烧坏后拆开发现是铁镀铜

网线都有铁丝的,镀铜后根本看不出来。双十一买的LED灯,不到10cm的引出线是铁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线都有铁丝的,镀铜后根本看不出来。双十一买的LED灯,不到10cm的引出线是铁丝的。

现在买网线都是一门学问了。有半铁半铝的,有半铝半铜的,有全铜绞度不足的。有0.4的,有0.5的,质量很好0.6的。有在建材市场专坑新装修的,皮比高压线还厚的,要5元每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网线都是一门学问了。有半铁半铝的,有半铝半铜的,有全铜绞度不足的。有0.4的,有0.5的,质量很好 ...

带着磁铁、卡尺、打火机去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不要被现在的“纯铜,纯铜”洗脑了,正规的铝线也有很高的强度的负载能力、老一辈口诀里,都是带余量的。铝线唯一注意的就是线径问题和接头问题。

网友J:
这个600A空开使用电流在接近400A,10年内已经更换过两次空开都是触点过热(空开质量不好)。铝排接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从触点传递过来的热量还要靠铝排补助散发出去。这次喊去品牌专卖店买,目前一个夏季过去还没见升温过高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汇流排有铝的啊?应该都是合金铜的,那个厚重老贵的,我是没见过铝汇流排。

铝排历来就有用的,我还是七十年代干过强电,那时候就见过用铝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600A空开使用电流在接近400A,10年内已经更换过两次空开都是触点过热(空开质量不好)。铝排接头一点问 ...

这个还是老款了,不过大功率还是正品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网线都是一门学问了。有半铁半铝的,有半铝半铜的,有全铜绞度不足的。有0.4的,有0.5的,质量很好 ...

一般网线有标注线材和规格,去老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