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是显像管老化?还是解码问题?

楼主(2024-12-29):
最近迷上了玩世嘉游戏机,就把家里原来老人看的夏普C1411DK彩电找出来,这个电视机得有差不多10年没看了,一直在老家扔着,打开时已经无光无声,经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有问题,用本坛热心坛友提供的图纸修好了。现在的情况是,用240P测试套件彩条测试,红色显示为玫红色,绿色也不正常,但是屏显的红色和绿色却很正常,三基色输出电压都是7V左右,白平衡也正常,亮度可以调很亮,聚焦也挺好(见下面的图片)麻烦高手们给把把脉,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色彩不正,首先确认电视机消磁电路元件工作良好。然后是关掉电源过五分钟后再打开电视进行多次消磁。老旧电视机,显像管多少有点老化,还有电路某些零部件工作状态也会发生一些改变。自己对彩电原理不熟悉,还是交给家电维修人员帮你解决吧。

网友B:
看彩条的颜色貌似色调偏蓝,导致红条和绿条含有蓝,导致颜色不正。应调整一下色调微调试试。

网友:
这款电视就这样色彩不艳丽这是电路的事,显像管没毛病。。。

网友C:
你在低亮度和高亮度两种情况下再把色彩调到最低档,看看黑白颜色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不要去瞎摆弄了,有些彩电就那样,你很难调整到最佳。只有某些优良的显像管才比较容易调整,不少管子尤其是工作多年的管子很难调整到理想状态。

网友D:
记得显像管老化,主要是亮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显像管老化,主要是亮度不够。

最好是显像管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彩不正,首先确认电视机消磁电路元件工作良好。然后是关掉电源过五分钟后再打开电视进行多次消磁。老旧电 ...

显像管受磁是边缘有大面积色斑,这种情况不像是受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彩条的颜色貌似色调偏蓝,导致红条和绿条含有蓝,导致颜色不正。应调整一下色调微调试试。

调过白平衡了,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低亮度和高亮度两种情况下再把色彩调到最低档,看看黑白颜色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不要去瞎摆弄了, ...

黑白图像很正常

网友:
那就不要动了,有些管子就是神仙也调不到非常舒服的地步。记得以前的老日立管子和后期东芝的黑栅条管子比较好调整,哪怕屏幕电压高差变化一些白平衡都很好,有些管子就不行,没办法。

网友E:
显象管没毛病,解码电路的调试问题。

网友:
检查消磁电路,一般都是消磁电阻坏。

网友F:
这电视似乎是加装遥控电路的?

网友G:
显像管没问题。可能是你的彩条发生器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视似乎是加装遥控电路的?

老兄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电视当时被我加装了遥控、增补高频头,还有A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像管没问题。可能是你的彩条发生器有点问题。

彩条发生器绝对正常!下面这个照片,是用同一个发生器在长虹2919PK电视机上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象管没毛病,解码电路的调试问题。

请问:解码电路如何调试?该机色度解码芯片是M51393AP,我测试了该集成块所有脚电压,跟电路图标注的没有大的出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彩条发生器绝对正常!下面这个照片,是用同一个发生器在长虹2919PK电视机上的效果。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同样的红绿蓝信号,看看你这台电视机上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同样的红绿蓝信号,看看你这台电视机上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楼第二张图片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解码电路如何调试?该机色度解码芯片是M51393AP,我测试了该集成块所有脚电压,跟电路图标注的没 ...

解码电路工作不正常会出现颜色不正常,一是确定彩色制式是否工作于PAL制式,红色变粉色有可能是工作于NTSC制式,二是检查黑白平衡,黑白平衡在尾板上调试 ; 再就是检查色相位,如果彩色出现爬行现象,其表现的色彩也会不正常。当然显像管的聚焦,汇聚,色纯等指标参数对彩色的再现也有很大影响。调试色解码电路测电压只能测出个大概而做不到精准,因为如果说解码IC三基色的比例是准确的,那以它激励的三基色矩阵电路参数和显像管三色枪参数却是分散的,分散的参数又反过来又会影响到IC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白图像很正常

黑白正常就不是老化
老化一般是偏色同时亮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