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201表,运输失败

楼主(2024-12-29):
表头针脱离轴承,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下游丝外圈就可以了。先用纸片把动圈固定住。焊的时候用牙签挑一下,免得游丝粘在烙铁头上。

此公完全是表头外行,你让他焊游丝不是害死人?放好保存好慢慢找坛友帮忙处理是正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公完全是表头外行,你让他焊游丝不是害死人?放好保存好慢慢找坛友帮忙处理是正道。

连游丝都不敢动,就不要想自己修表头,那位业余爱好者不是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

网友B:
原来是夹紧固定,但动圈已在磁极中,用钳子压可能出现意外。安全起见,可以用牙签点一滴502胶水。不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夹紧固定,但动圈已在磁极中,用钳子压可能出现意外。安全起见,可以用牙签点一滴502胶水。不要多。

柔丝变成宝塔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柔丝变成宝塔形了

可以焊开游丝,看看能否整理好,问题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开游丝,看看能否整理好,问题不会太大。

问题是轴心我不会装进去,表针又搞弯曲了。,表头真是弱项。。。。。

网友C:
从第二张图看,好像轴尖已经脱离轴承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轴心我不会装进去,

焊下游丝外圈就可以了。先用纸片把动圈固定住。焊的时候用牙签挑一下,免得游丝粘在烙铁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第二张图看,好像轴尖已经脱离轴承座了。

就是,用什么东西固定下面?

网友D:
只能适当松下面,让动圈平托在铁珠上,用牙签复位轴尖〈一定要轴尖恢复到原位〉。对准轴尖收轴螺丝,最后紧一点下面松上面慢慢调整动圈上移。点虫胶。

网友:
我认为,应该将上下轴承座慢慢的退开,以便让出给动圈轴尖进入轴承座的空间尺寸,慢慢的,一点点的试最好不要使轴承座脱离支架,那样会使问题更复杂。只要将轴尖的一头装进轴承座,问题就做好了将近一半。游丝变形成塔状,是因为轴尖离座所致的,一旦轴尖复位,游丝基本就会变正常,前提是从现在起,不要触碰它避免变形。轴尖复位后,若是有套圈等问题,用橡皮气吹(或者用嘴)吹它应该能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适当松下面,让动圈平托在铁珠上,用牙签复位轴尖〈一定要轴尖恢复到原位〉。对准轴尖收轴螺丝,最后紧 ...

“让动圈平托在铁珠上”具体是怎么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让动圈平托在铁珠上”具体是怎么做?

下面的轴螺丝一松,动圈就会下落,动圈上内框就落到铁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轴螺丝一松,动圈就会下落,动圈上内框就落到铁珠上了。

你的意思动圈落下有,再用螺丝对准慢慢拧上?先搞好下面?

网友E:
又搞了一块?U201是你的最爱啊
按9楼和10楼说的做就行,要把表头摆好姿势、固定好,先松开下轴承,不要松太多,然后用一只(不会发抖的)手拿特尖钢镊子夹住轴尖,小心地往轴承里送,只要送进去一点点儿就行,这时另一只手拿螺丝刀,慢慢将轴承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轴螺丝一松,动圈就会下落,动圈上内框就落到铁珠上了。

“铁珠”是指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搞了一块?U201是你的最爱啊
按9楼和10楼说的做就行,要把表头摆好姿势、固定好,先松开下轴承,不要 ...

是的,不知道怎么样“固定”,还有上下不知怎么搞。这次慢慢来,希望成功。先睡觉,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珠”是指哪里?

动圈中间圆柱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怎么样“固定”,还有上下不知怎么搞。这次慢慢来,希望成功。先睡觉,明天继续。

其实只要有耐心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先拧松犟母、稍稍往外退一点下面轴承座,先退一圈、不行再退一圈......手捏表针向上提、然后将动圈下轴尖放进下轴承座里面,
轻轻拧回下轴承,边拧边上下提拉表针,直到感觉提拉不动了,最后回退半扣、锁紧锁母,表针就能回位了。
千万别动游丝!没有强烈的外力介入游丝一般不会受损。只要轴尖正确回位、游丝自然也会回复正常状态。
出现指针脱离轴承座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指针上面的宝石轴承里面是有弹簧的,当表的前面受严重的冲击时超过了弹簧的张力、而使下轴尖移出了下轴承座。所以回装时要向上提表针、以克服上面轴承弹簧的张力才好将下轴尖放进下轴承座......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哟,只需要看清楚就行。

在确保下轴承已经在座子上的情况下,慢慢松上轴承座,用塑料镊子夹住动圈,当轴尖能移进上轴承座时,将轴尖移到上轴承座的下方,开始慢慢扭紧上轴承座。拧紧时,不断晃动动圈,看是否被卡住。当轴尖完全装入轴承座后,对着指针吹气,看动圈的灵活程度,开始继续扭紧轴承座。当发现指针有卡涩现象后,意味着轴承座已经顶紧,此时松开1/4圈顶紧螺栓,确认动圈已经活动自如,就完成安装了。

如果上下轴承均脱位,则先要将下轴尖移进下轴承座,才开始以上操作。

网友F:
去年入手一块14指针有回差,试图清洗轴承,一开始只敢拆一端轴承,整了几次后来胆子大了前后轴承一块拆一块洗,秒装,那块14前前后后光拆轴承拆了十几次,直至恢复正常。拆了那么多次游丝好好的,水平一线,由此得出一个结论,14的表头太皮实了!

网友:
用小套筒扳手略松上轴承锁母约1/4~1/2圈,用镊子推动动圈轴尖入位后,再调紧轴承锁紧锁母,如感觉难度大,不易操作,只能取出动圈总成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游丝都不敢动,就不要想自己修表头,那位业余爱好者不是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

这个故障我看是不用动烙铁的,只要小心的把线圈下轴尖放在轴座内就成功了一半。将上轴承座旋松后用一根鸡毛稳住线圈对准后旋上轴承即可复位。

网友:
这些表头的结构绝大多数都有上下轴承缓冲弹簧,弹簧是看不见的,在宝石轴承外铜套螺杆最里面,看到了也废了,就是为了在表头收到强烈震动时保护轴尖以免变钝报废,可以试着松开外面的锁紧螺母后用细平口螺丝刀反时针旋出一点上宝石轴承,当轴承边缘与轴尖等高时仔细把轴尖放进轴承孔,在慢慢紧固。注意最后的旷度要吹气实验,不是外力弄乱游丝或者轴尖座脱落千万别焊游丝,那活没有功底一弄就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柔丝变成宝塔形了

如果轴尖座完好无损,如果仅一端轴尖滑出,松开轴承锁母,论游丝无障碍回位再用手把住动圈轴尖对准轴承,慢旋轴承入位,好说但不好描述,其中细节太多。

楼主:
今天有事外出,没有搞,明天又有事情,后天再说。谢谢以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事外出,没有搞,明天又有事情,后天再说。谢谢以上各位的意见。

跨年工程,2025年一炮走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年入手一块14指针有回差,试图清洗轴承,一开始只敢拆一端轴承,整了几次后来胆子大了前后轴承一块拆一块 ...

201表可不是14表,201表的游丝太小了,一动就变形,恢复可能性几乎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1表可不是14表,201表的游丝太小了,一动就变形,恢复可能性几乎为零。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套进去了,但是游丝可能不可能恢复了。

网友H:
你把表头拆了。这回麻烦了、还得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表头拆了。这回麻烦了、还得充磁......

试一试,没办法就算了,。

网友:
取动圈的时候如果没有短路环在划线部分吸一块铁,最好是旧表头铁芯,然后再取动圈就不至于失磁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铁珠”是指哪里?

9楼说的铁珠,就是支架中心铁的圆柱体

网友:
玩指针表一年多了,发现就是个坑,基准测试都以数字表为主,有几块就行了,不能沉迷,不然越陷越深的!

网友J:
你把动圈组件拆出来之前条路磁极了吗?如果没有,可能再装回去就达不到原有的灵敏度了,也就是规定的电流不能满偏了

楼主:
大几率又报废一个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柔丝变成宝塔形了

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你已经将动圈从磁铁中取出来后。在动圈支架的上下面插入大小厚薄适中的纸卡住动圈。然后将宝石缧絲松开后。将动圈拨正。因为动圈是有纸卡住的。不会隨意移动。这时可以拨正动圈。再将下面的宝石缧絲送上去。调整好松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表头拆了。这回麻烦了、还得充磁......

我弄指针表多年了,一般情况下拆一二次没问题的只要不跌不搞不会影响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把动圈组件拆出来之前条路磁极了吗?如果没有,可能再装回去就达不到原有的灵敏度了,也就是规定的电流不 ...

拆一二次没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I:
9楼说的铁珠,就是支架中心铁的圆柱体

我们从前玩表时,表头分为下列几种称呼。
一,磁鋼。磁极。,
二,蝴蝶架(动圈支架)
三,动圈,
四,游絲,
五,上下宝石缧絲,
六:上拨叉,(调整指針位置)
七,下拨叉,(调整指针位置),

网友:
前两天搞500表头,没东西顺手拿个锁子吸上去拆的,锁子是铁的也不是什么好材料,导磁率肯定很差,搞好了重新装上测试灵敏度下降1ua,可调电阻调整一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