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电容好不好?

楼主(2024-12-29):
木工进入电子行。买了4支高价电容,分别编号。帮忙看下电容好不好。谢谢!
表也是新买的,不会用这种表。

补充内容 (2024-12-30 12:55):
用这个表测4颗电容。3颗无声音。其中1颗蜂鸣器响。以我浅知的认知,短路蜂鸣器响才会响。不知道蜂鸣器响的这颗是不是坏的。

网友:
感觉楼主很会拍片。

网友:
用这个表测试不出电容的真实容量。

网友:
你这块表没有电容测试功能,不能测试电容的好坏。买一块最便宜的DT-9205都带电容容量测试。带RX10K的指针表也可以测试电容的好坏(不能测rl容量)积累经验可大概知道容量。

网友:
这个自动表没有测试电容的功能,当前档位是直流电压档。

网友:
这照片都够专业级别的了
挡位不是测电容滴。

网友:
很好奇这四只高价电容是什么品牌、型号、价格 ...

网友A:
四个图除了液晶显示内容有差异外,其余内容都高度重合,这不像是实测数据。
再说,只有3Ω那个图可以往电容的等效电阻上靠一靠,其他数据都与电容性能无关,并且等效电阻也不是用这种表测的。

网友:
要用电容档测量,
这种表性能一般。

网友:
分享一下我使用万用表的经历:

有些万用表抗干扰能力差。
二十年前我修一台黑白电视机,用一台360指针万用表测量行管直流电压,指针反转。用47指针万用表测量就是27V。
几年前用一台杂牌9205数字表测量彩电行管直流电压,显示无穷大。用胜利和优利德数字表测量就是115V。

仪表的电容测量功能,有的仪表是测量电容的充放电,有的仪表是测量的容抗。
我就遇到过一个电容用两块新买的杂牌9205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用胜利VC97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也正常。后来又用威华9205数字万用表,威华9208数字万用表,胜利VC9805数字万用表,优利德UT216C数字钳形表测量该电容明显容量减小。

选万用表要看性能
有的万用表有低阻电压档,测量电源电压不用假负载,可以测量电源的带载能力,但是对电子电路中电压影响比较大。
有些万用表是真有效值,带低通滤波器功能,适合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

烧损万用表的三大原因:
1电阻档误测电压。
2电流档误测电压,
3被测电容没有放电。

网友:
分享一下我使用万用表的经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8807

网友:
用这种傻瓜型万用表测量,能够把人搞的晕头转向,就买个9205表就比这好,测啥调啥档位,参数直观又省时间...

以前我也买过此类傻瓜表,最后送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图除了液晶显示内容有差异外,其余内容都高度重合,这不像是实测数据。
再说,只有3Ω那个图可以往电 ...

完全搞不懂楼主发这种图的意义何在

网友:
我也买过这类电解电容。价格並不高呀?

网友:
电容有什么好不好的 ,随便你买一个  ,  质量再次 , 也能用3年  ,都是成熟的工业品 ,

网友:
楼上正解。

  没必要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