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电子书书签如何独立保存不写pdf文件本身?

楼主(2024-12-30):
wps pdf独立版把书签写到pdf文件(估计是尾部),而不是注册表或者单独的配置文件,对文件备份来说每次都要同步,而且破坏了文件的“版本身份”唯一性,不利于网盘备份的秒传。
有没有哪个电脑版pdf阅读器书签是单独保存的?

网友A:
转成word,是不是可以。你是不是觉得不想用PD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word,是不是可以。你是不是觉得不想用PDF格式?

为啥这么说?

网友B:
PDF有标准,目录是树形结构,不在文件尾。
1. 用阅读器打开,然后复制黏贴出来单独保存。少量文件可以这样做,没法自动化。
2. 自己用程序实现,抽取Bookmark,独立保存。适合大量PDF文件的情况,能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有标准,目录是树形结构,不在文件尾。
1. 用阅读器打开,然后复制黏贴出来单独保存。少量文件可以这样 ...

我说的不是目录,是保存阅读进度的书签。

网友C:
没明白您的意思,我用的是稻壳阅读器(PDF)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您的意思,我用的是稻壳阅读器(PDF)你可以试试。

就是看到第几页,然后添加一个书签,保存,下次可以点击这个书签回到这一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目录,是保存阅读进度的书签。

这个不可能保存在PDF文件里,PDF阅读器一般没有编辑功能。

阅读进度应该保存在临时配置文件里,但不一定是文本格式,可能不方便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能保存在PDF文件里,PDF阅读器一般没有编辑功能。

阅读进度应该保存在临时配置文件里,但不一 ...

可能附加在pdf文件尾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附加在pdf文件尾部

一个PDF文件,用阅读器打开前先看看多少字节,阅读到某页关闭,然后再看看文件大小,是不是和阅读前大小一样?
如果一样大小,那就不是加在文件尾,如果大小变了,那就附加了标签信息。

网友D:
浏览的历史第几页,不可能改写pdf的,应该就是app自己的缓存。

你自己判断一下文件前后大小或者做一个CRC/checksum校验就知道有没有修改过。

网友C:
稻壳阅读器(PDF)不用书签,下次点击打开就是接着看,稻壳阅读器很好用的,可以同时打开多个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PDF文件,用阅读器打开前先看看多少字节,阅读到某页关闭,然后再看看文件大小,是不是和阅读前大小 ...

书签是手动添加的,可以任意数量和备注,然后保存文件,或者关闭时同意保存,pdf文件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浏览的历史第几页,不可能改写pdf的,应该就是app自己的缓存。

你自己判断一下文件前后大小或者做一个CR ...

手动添加书签,保存文件,pdf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稻壳阅读器(PDF)不用书签,下次点击打开就是接着看,稻壳阅读器很好用的,可以同时打开多个PDF文件。

有的时候书签是有用的,可以备注,方便回头查看,书签数量也可以任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动添加书签,保存文件,pdf变大

你说这这种书签,并不是上次看到那一页的"历史"。你这种书签是类似索引、章目结构的、类似添加批注、增加内容等,这的确要修改pdf文件。
例如我用Acrobat(非Reader)增加一个随便的书签,退出时也是要提示保存的。

话说如果分成两个文件,体验非常不好。例如我整理一个以前扫描件的pdf,增加了章目结构,但假如目录结构在另一个文件,拷贝时丢失了,那么等于我做的工作完全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这这种书签,并不是上次看到那一页的"历史"。你这种书签是类似索引、章目结构的、类似添加批注、增加 ...

目录结构这种肯定要写入pdf。
问题是我只需要保存多个不同的进度方便回看或者继续,不用书签用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