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并自动重启故障求助

楼主(2024-12-30):
一台联想电脑迷你小主机,开机显示黑屏,CPU风扇转,大概15秒左右电脑重启,不强制关机一直重复上述故障。显卡集成,开机检查更换内存条,硬盘故障依旧。测开关电源12V正常,3.3V待机电压正常。拆下cpu测供电1.2v,装上cpu测供电0.9V左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查看电容是否鼓包,有鼓包的换掉,2.断电,扣掉记忆电池看看是否正常,主板短路放电,装电池试机

网友:
可以按楼上的建议试试。。
        这种情况一般是检测不到内存条的现象

网友B:
不是内存条就电源
我的电脑换了内存、换了显卡、换了主板,换了CPU
最后换了电源才好的

网友C:
试试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电容是否鼓包,有鼓包的换掉,2.断电,扣掉记忆电池看看是否正常,主板短路放电,装电池试机

没有电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重装系统

都开不了机,怎么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内存条就电源
我的电脑换了内存、换了显卡、换了主板,换了CPU
最后换了电源才好的

内存条开关电源没问题,估计是主板或CPU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存条开关电源没问题,估计是主板或CPU问题

电源不是简单测试电压了就说明是好的,应该用好的电源替代试试。CPU出问题的很少。硬盘可以不插上,内存最小化测试都可以。迷你主板最操蛋,这样的问题比较容易出现。

网友:
内存更换法,电源更换法,板卡拔插清洁法必搞定。

网友:
这是板U自检都没过,内存与主板槽/金手指排除,电源排除,U与主板针脚排除,与硬盘运行条件都无关。都不行就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是简单测试电压了就说明是好的,应该用好的电源替代试试。CPU出问题的很少。硬盘可以不插上,内 ...

主板问题可能性最大

楼主:
现在就是想求修主板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开不了机,怎么重装

bios都进不去了吗?

网友:
屏幕任何东西都不显示,检查电源是否带载能力差。如显示不能进入系统,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E:
基本是电源,
特别是联想主机假如用那种只有12V的电源,出现这种现象,换电源ok。
但换下来的电源测电压是OK的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的贴片电解电容和贴片电感,曾经闲着没事,自己抠主板上的电容和电感玩,结果稍微使劲点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电源,
特别是联想主机假如用那种只有12V的电源,出现这种现象,换电源ok。
但换下来的电源测电压 ...

怀疑过电源,但带载状态测电压很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电源,
特别是联想主机假如用那种只有12V的电源,出现这种现象,换电源ok。
但换下来的电源测电压 ...

夏天碰到过你说的那种联想的电源,我原来一直放在外边敞盖使用,后来放到写字台的小厨内,经过一个夏天的不散热,电源出现故障。表现为到桌面就重启,更换电源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夏天碰到过你说的那种联想的电源,我原来一直放在外边敞盖使用,后来放到写字台的小厨内,经过一个夏天的 ...

谢谢,我找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