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内阻的问题

楼主(2024-12-30):
以前没有注意电池的性能,现在看了帖子,原来还有专门测量电池内阻的方法和设备。想请教大家:
1.电池的性能出来内阻,还有什么其它重要的指标?比如储多少电,开路电压之类。
2.电池的内阻是不是随着使用过程逐步升高?有什么规律吗?
3.测量电池内阻是充满电的时候测?还是放电后测?

网友:
电池的内阻,是电化学反应和极化效应产生的,跟电池的材料和结构有关,所以它是变化的;
所以严谨的说法是“等效内阻”,量化描述时应该加上“平均”二字,或给出具体负载条件;
为了考察内阻跟负载的关系,我们需要建立个数学模型,即全欧姆定律,也因此有 “负载调节率”一词;
测量电池等效内阻,应该在它实际工作的条件下测量,否则没有意义,这个可以回答你“有电还是没电时测量”的问题;
我们在组装电池组的时候,需要比效并筛选出内阻异常的电池,这时用电池内阻仪比较好,
其它的应用场景建议搭电池测试,测试方案有很多,也各有利弊,可以参考中学物理。

网友A:
用全电路的欧姆定律解释电源、内阻、负载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基本的电工知识。

其他方面的疑问,留心观察、动手实验、开动脑筋联想.......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全电路的欧姆定律解释电源、内阻、负载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基本的电工知识。

其他方面的疑问,留心观 ...

好像电池工作的是化学过程,电路定律不一定能解决吧。

楼主:
就是想知道大家测电池内阻的时候,到底是充满电测还是放电后测?两种结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大家测电池内阻的时候,到底是充满电测还是放电后测?两种结果一样吗?

使用内阻仪交流法测量满电与空电(低电)差别不大。如果是使用带负载电压降法测量差别很大,空电内阻变大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电池工作的是化学过程,电路定律不一定能解决吧。

如果仅仅是使用电池,我们关心的主要是电压、负载能力......,内阻的大小会影响到这些,即使不用现代流行的电池内阻测试仪,用几个简单器件加上万用表,是可以测试出内阻的,这就是我说的要运用到全电路的欧姆定律。

不同种类的电池、同类电池大小不同,内阻是不同的,这与他们的材料、化学反应有关,是与化学相关的事情。我平时使用电池,较少去关心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大家测电池内阻的时候,到底是充满电测还是放电后测?两种结果一样吗?

那就看你的需要了。

新电池与使用过的电池,内部化学特性会有区别,表现的内阻会不同,用内阻测试仪不难测试出来,使用过的电池内阻要增大,电池两端的电压会降低,带上负载之后电压会下降更多,等效看起来,电池的内阻变化了,使用过的电池内阻增大了。

是的,电池内部的化学性能变化会引起内阻的变化,这些是怎么变化的,如何化学反应的,电池使用者主好像不需要去具体了解吧!

网友:
对于同一型号的蓄电池,即使是测出其内阻相同,放出的电量也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测量蓄电池内阻意义并不大。
如果想知道蓄电池的容量,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放电测试。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电池,比如锰-锌干电池,碱性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铅酸蓄电池等等,它们的内阻特性与其它参数的关系各不相同。而且它们的内阻对于使用时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楼主:
坦率地说,我用的电池,检查方法很简单:用个手电筒的灯泡(钨丝的那种)看看它能点亮不?亮度有多大?由此判断其好坏。
对于1860电池,因为手电筒灯泡只有2.5v,所以只能用万用表量它的电压了。
就是看了坛里的“内阻测试仪”的帖子才想起这么多问题。
买个“内阻测试仪”的钱,可以买许多电池了。
当然,探讨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电池,比如锰-锌干电池,碱性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铅酸蓄电池等等,它们的 ...

是这样的。从使用的角度看问题,相同的电池内阻越小越好,内阻小的就能给出更大的电流、获得更大的功率。比方说锰-锌干电池和碱性电池,同样的五号电池,碱性电池就耐用的多,因为他的内阻小,内阻不同是因为化学结构不同。内阻可在外部测试出来,内阻测试仪可以用来辨别电池,是方法之一,相对来说,操作简便。

不同的电池性能各异,适合不同的场合使用,各种电池的知识涉及面也很多,感兴趣可以去了解,网络上一般都可以实现,不过,需要注意有关网站可能给出的资料不严谨,甚至还会有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率地说,我用的电池,检查方法很简单:用个手电筒的灯泡(钨丝的那种)看看它能点亮不?亮度有多大?由此 ...

用灯泡试验电池,就是带负载试验,现在有些万用表,专门设置了测试电池的档,内部有一个适当的电阻,相当于灯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电池的新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