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机械表,能不能自动切换档位?

楼主(2024-12-30):
我的设备就测三个电压。3V、5V和12V。
打15V档的话,3V和5V就看不清晰,只能是看个大概。
请教大冢 ,给个思路,对于机械表,两个档位之间,如何做到自动切换。

网友A:
用一个555能较简单实现两档切换,当年我就用此电路切换自制稳压电源的两档指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58456

网友:
  改成20V的数字表头,不用切换档位。有强迫症非得用指针表头的话,只能组装一个电压比较器,比如用LM339,根据输出结果去切换档位了。

网友:
把档位开关换成继电器,用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控制相应继电器,大概这样。如用单片机,好像有点小题大做。当然,各有千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真是强迫症了,不习惯用数字表。

网友:
加比较器、继电器可以切换电路档位,但显示档位得另加指示灯。

网友:
sanwa 有一款可以自动换档,型号忘了
对内部原理很感兴趣

网友:
如下图,输入 <6V 时,输出是输入的 2/3

输入大于 6V 时,输出是输入的 1/3

所以,使用一个 5V 表头,并自己按 2/3 和 1/3 画线,再接一个指示灯(指示灯接到比较器 U1 输出)指示用那条线就行

网友:
12 V满度大一点的表盘看起来还行,刻度盘上再做上标记。自动档位切换的话,可靠性就差一点,还不如直接用数字表头省事。

楼主:
谢谢,我学习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四个元件就可以了,一个4.4V稳压管接NPN三管管基极,C极接继电器和保护二极管,E极接地。
当电压越过5V时,稳压管导通,继电器吸合自动换档。

网友:
如果只是测这三个电压,直接买成品的数字电压表的表头更简单方便,不用切换直接显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真是强迫症了,不习惯用数字表。

你还不如搞个数字表在它模拟处理终端挂个挂个指针表头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学习一下这个电路。

就我个人看法,如果必须要做这玩意,我会用一个 SO8 的单片机(比如 Attiny13),ADC 采样后,DAC 输出给表头,单片机负责调理信号和换挡 --- 这个过程都是程序和单片机内资源完成,除了俩分压电阻不需要任何硬件(12V 不分压进不了单片机不然还可以再省电阻),指示灯也是直接接到单片机的 IO 上即可,不需要更多电阻也不需要其它有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555能较简单实现两档切换,当年我就用此电路切换自制稳压电源的两档指示。
http://www.crystalradio ...

谢谢,我学习一下电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