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存储卡的问题

楼主(2024-12-30):
师傅们好,我朋友的行车记录仪坏了,卡给我用,但我拿回来后在电脑上可以读出来数据,格式化不了,往里面写资料也写不进去!据说 是写保护了还是设置了?我放我的行车记录仪里也录不上视频!请教各位如何解除这种只读不能写入的状态?多谢!

网友:
需要专用的量产工具低格才能用! 这是定制的卡,以前我的行车记录仪也是这种卡!

网友:
换个正品金士顿就解决了非常便宜了不纠结

网友A:
因为TF卡无主控芯片,不可像U盘一样通过专业量产软件恢复其为出厂状态,而TF卡出现删除文件自动恢复这类,是因为其自动写保护,提示“存储媒介处于禁止写入状态”,这是无法恢复的,是其内在的引导TF运行的固件损坏的一种保护状态,已经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F卡无主控芯片,不可像U盘一样通过专业量产软件恢复其为出厂状态,而TF卡出现删除文件自动恢复这类, ...

那就是无希望了?里面的数据都可以拷贝出来,就是写不进去也删不掉!

网友:
已经坏了,没法修,换大牌子有质保的卡吧。

网友:
  64G的高速TF卡我买过,只要24块钱。】

网友(2025-03-14):
换个好一些的卡,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CF卡 也是这样的,插电脑又声音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