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飞机失事率的一种方法

楼主(2024-12-30):
这几天又有飞机失事了,想起以前看到一个漫画,一辆飞机旁边跟着一只鸟,标题是,找错妈妈了。

有人说应该给飞机加防护网,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高速气流下,防护网会增大风阻,还可能改变气流特性,如果损坏了,比鸟还危险。我觉得应该把飞机设计成老鹰,或雕的造型,小鸟们一般都害怕猛禽,看到老鹰造型的飞机,一定被吓跑了。大家觉得可行吗?

网友A:
很多人都以为飞机出事了,背着降落伞跳下去肯定没事,实际情况是你根本没勇气跳出去
参加过消防演练,提及百姓家中配备灭火器,消防毯,防毒面具和安全绳,后来教官讲,安全绳根本没用,现实中人没有勇气爬到窗外,或离开窗子的那一刻大脑就一片空白了根本抓不住绳子

网友:
不少飞机事故和起落架有关,那玩意又笨又重,应该取消。
飞机在跑道上“踩滑板”比较好,“滑板”自动追赶对接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周恩来有个故事,说是一次乘坐飞机,空中遇到气流,剧烈颠簸,飞行员把降落伞发给大家,唯独少了一个伞 ...

洗脑的段子。
领导有专机,不可能跟普通百姓坐同一架飞机,就算坐民航,民航也不配降落伞。
我读小学时也学过这篇课文,那时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把爱迪生描画成中国人,讲中国人一定要争气云云...

网友:
飞机不愿意撞鸟,但不是鸟真的可以撞毁飞机,所有民航的发动机都必须经过撞鸟实验,出问题的多是波音,其中另有隐情

问题的关键是飞机的控制权,911之后美国就给机长的操作权限进行了限制,飞机的控制权一分为三,一是波音的控制中心,二是自动驾驶,第三才是飞机的驾驶员,波音这些年事故频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网友C:
飞机一般不出事,但是出事一般就是恶性事故。
其实减少飞机死亡率的方法很多,沙发提到的方法就不错,此外还可以像汽车那样装上缓冲气囊,都是成熟技术。但是航空公司不这么想,宁愿多拉一人,也不愿增加安保重量,死亡赔偿问题用保险解决,保险公司也高兴。

网友:
还不如讨论电车电池,应该加上投蛋功能,电池着火后可以自动投蛋,然后车子往前开,起码车身能保下。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以为飞机出事了,背着降落伞跳下去肯定没事,实际情况是你根本没勇气跳出去,
参加过消防演练 ...

不是跳不跳的问题。实际上跳伞从目前的民航空难来说没什么操作性啊。飞机还能飞的前提下,生还概率绝对是留在飞机上大。即使飞机不能飞,但偏偏又能控制在降落伞能操作的高度(太低没用,太高出门晕阙冷死),现在这么挤的机舱也没有时间、空间穿上笨重的降落伞,排队去跳伞。

还有上面有说二战时的那些螺旋桨飞机,巡航速度就2,3百公里,现在的民航大飞机降落都还有200多……

网友(2024-12-30):
建议请禽类动物学者出出主意,用涂装或声波解决驱赶鸟类的问题。
动物学家应多关注各行各业的实际问题,少关注各种各样的动物保护,弄得动物比人还值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杂志看到过一个设想:类似于集装箱和拖车关系。飞机出事了,让机舱和飞机脱离,机舱上有大型降落伞( ...

为客机的每个座椅增加一个弹射机构,重量增加不菲啊,载客量会大大降低,况且,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弹射生存的可能性也不是太高,而且弹射的加速度有可能到达10G,老年人即使生命无危险,大概也会致残。

网友E:
以前杂志看到过一个设想:类似于集装箱和拖车关系。飞机出事了,让机舱和飞机脱离,机舱上有大型降落伞(太大,现实不可能)和氧气供应系统,然后机长和副驾驶用弹射法,和战斗机一样。本人想的理论可行是一组座椅一个单元,平时拼接,紧急时每个座椅单元分离机体,然后降落伞打开。

网友:
我觉得交通工具的事故不可避免,只能想办法减少

网友D:
小鸟不是不怕飞机,多数情况下是躲闪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客机的每个座椅增加一个弹射机构,重量增加不菲啊,载客量会大大降低,况且,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弹 ...

很多都是基于缺乏知识储备的设想,实际中涉及到问题太多了。

网友F:
普通事故,不必大惊小怪,重点是快速恢复交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一般不出事,但是出事一般就是恶性事故。
其实减少飞机死亡率的方法很多,沙发提到的方法就不错,此外 ...

机票价格太高就没几个人坐飞机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事故,不必大惊小怪,重点是快速恢复交通。

被武器击中,被鸟卡住起落架,都不能算普通事故,运气太背了。

网友:
大家都不坐飞机!那不是就没有飞行事故了吗?

网友:
事实上飞机不怕鸟
一台引擎可以承受3只冰冻的火鸡

网友:
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倒是反常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无论出门步行,骑行还是开车,总是有危险伴随着,仅仅是概率大小的问题。
昨天出门骑行,不久就看到两辆小车追尾,后面那辆车头都扁了,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鸟不是不怕飞机,多数情况下是躲闪不及。

小鸟怎么会怕飞机?它们会停留在汽车上,飞机上,你看到过小鸟停留在陌生人身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