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和两相电的问题,看AI是如何回答的。

楼主(2024-12-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这个知识普及的很好!
我知道的两相电实际应用最多就是这两种:1.老式交流电弧焊机,大概就是两根相线(380V)通过工频变压器转到电焊电压,估计36V我记不得了(安全电压)。2,就是老式机床上照明灯泡电源,用隔离变压器,AC380---AC36V。其它应用场景本人不懂。
至于普通实际使用最多还是单相220V和三相380V就不多说了。其实说220是两相是个错误,估计因为是两根电线,随口就说成两相吧,就和把电子管的栅(zha炸)集读成栅(shan山)极一样,约定俗成的错误。但是作为一个专业低压电工如果也分不清单相、两相,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A:
很少人用‘两相’供电这个词,可能意思就是使用3相4线中的两相,即平常说的 ‘线’电压380V。

话说,有人能画一下"线"电压的波形图吗?还是正弦波?但幅度是380V吗?频率还是50Hz?

网友:
单项:电灯、电视。(1根火线)
两项: 个别电焊机。(2根火线)
三项:电动机。(3根火线)

以前入户线零线保险丝烧断后,用电笔测插座,两个孔都亮,我们把这种情况叫:插座里是 两相 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人用‘两相’供电这个词,可能意思就是使用3相4线中的两相,即平常说的 ‘线’电压380V。

话说,有 ...

对,和原市电频率一致,波形一致,差 30 度

简单讲,就是有正弦波 50HZ 的 L1(0 度)和 L2(120 度)以及 L3(240 度),L1~L3 相电压 220V,则 L1-L2 之间线电压 380V,频率还是 50HZ,相位比 L1 差 30 度(因为 90 度 和 120 度 之间差 30 度)。

网友:
两相电是有的,相位差是90度。但两相电不能两根线供电,因为两相电的向量和不为零。目前的两相电只见于铁路斯科特接线的牵引变压器,是把三相电转为两相电。其它任何接线的牵引变压器,本质还是三相。

网友:
觉得AI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