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阻耐压问题

楼主(2024-12-30):
  设计了一个1000V电压采集电路,ADC使用7606,取样电阻使用7个1M 1206封装与2个0805封装 22K 47K电阻串联。取样点在22K与47K电阻两端,过了运放再的输入给ADC。均使用0.1%精度的薄膜电阻。电路为非隔离。
  在测试时发现ADC采样的数据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飘移增大,测了电阻温升不大排除温度影响,怀疑是电阻受高压影响阻值有变化,但没找到数据,也不知道怎么测试,尝试使用手持万用表测试外加电压的电阻阻值没测出来数。
  请教下有经验的大佬这地方会是电阻耐压的影响吗,电阻加偏置电压后应该怎么测试阻值呢。会不会跟PCB耐压也有关呢(这个还没测试验证)。

网友:
你参考一下34401万用表的电路。

网友A:
ADC的线性嫌疑更大吧,用的什么采样不说一下吗?而且你偏差单位用V,这么大幅度如果用百分比似乎已经不错了,特别是adc是mcu的引脚的话

网友:
有专用的高压电阻,本论坛有介绍的,在论坛内搜索一下。

网友B:
如果只看前面4个数据,偏差几乎都是0.1%,没什么问题啊,调一下分压比是不是就能修正。
后边两个偏的稍微大了点,如2楼所说,ADC的线性嫌疑更大

网友:
1206电阻耐压最好按照100V,另外电阻还有个电压系数的指标,阻值会变。另外700M阻抗太高了,要考虑pcb漏电的影响。

网友:
电阻选用直插的金属膜电阻会好点。

网友:
助焊剂、电路板的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耐压一般并不考虑,主要考虑爬电
高压使用电阻得越长(串联也行)

网友C:
从楼主这个测试看,100V到1000V,偏差比例基本都是在0.1%+/-0.01%左右,变化并不大

电阻有个参数叫电压系数(Voltage coefficient),单位是%/V或ppm/V,一般的电阻没有列出
AE、Vishay的金属箔电阻,Caddock的1776排阻、USF陶瓷电阻之类的高端精密电阻会给出这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这个测试看,100V到1000V,偏差比例基本都是在0.1%+/-0.01%左右,变化并不大

电阻有个参数叫电压 ...

谢谢,我去看一下,就是找了下没找到这个参数,主要是1000V范围呢做0.1%的采集精度,不校准,这样很容易飘出0.1%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看一下,就是找了下没找到这个参数,主要是1000V范围呢做0.1%的采集精度,不校准,这样很容易 ...

你用0.1%精度的电阻,理论上,不校准只能达到0.2%精度(上下端分压电阻偏的方向相反时,叠加最高可达到0.1%+0.1%=0.2%偏差)
要用0.05%的电阻才能达到0.1%分压精度

或者是直接用比例精度0.1%以内的分压排阻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想要精度,得加钱。

网友:
我觉得不像电阻电压系数和PCB绝缘影响。
      电压系数一般影响没有这么大,而且金属膜电阻的电压系数通常总是负的,就是电压增加了电阻值变小,分压电路输出应该增大才对,而楼主的结果是分压输出减小了。关于PCB及一些绝缘因素的影响分析结果同上,都是只会导致分压电阻减小,而那两个取样电阻不变(阻值相对很小,绝缘影响不大),只会使分压输出升高,而楼主的实验结果是输出降低。
      我觉得还是应该检查一下是否是温度的影响。1206尺寸很小,如果在PCB上距离过近,发热还是比较大的。几M电阻1000V电压,功耗也得有几十毫瓦了。

网友D:
尝试使用手持万用表测试外加电压的电阻阻值没测出来数

++++++++++++++++++++++++++++++++

不清楚你如何测试也没数据,建议用高位表,输入阻抗 >10GΩ 那种,测试分压电阻低测电压和输入电压关系再核对 ADC 输出

目前看来,ADC 输出值在 100~700V 都是正确的,重点是检查 900V、1000V 点,同时也可用高位表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正确,输入电压从何而来是否可靠?也需要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尝试使用手持万用表测试外加电压的电阻阻值没测出来数

++++++++++++++++++++++++++++++++

手持万用表测电阻是给电阻外加了一个偏置电压,然后再用手持万用表电阻档测这个电阻的阻值,没测出来数。
刚又测了下到1000V就飘的严重了,下午我再测试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持万用表测电阻是给电阻外加了一个偏置电压,然后再用手持万用表电阻档测这个电阻的阻值,没测出来数。 ...

找到一份对电阻电压系数说明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线性嫌疑更大吧,用的什么采样不说一下吗?而且你偏差单位用V,这么大幅度如果用百分比似乎已经不错了 ...

ADC是AD76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0.1%精度的电阻,理论上,不校准只能达到0.2%精度(上下端分压电阻偏的方向相反时,叠加最高可达到0. ...

理论计算是达不到,只能赌运气了,考虑生产成本没再做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看前面4个数据,偏差几乎都是0.1%,没什么问题啊,调一下分压比是不是就能修正。
后边两个偏的稍微 ...

1000V下取样电压是9.76V,AD使用7606 ,10V输入不知道是不是ADC线性度影响了,下午测一下

网友:
电阻的技术参数摘录。额定电压;最大电压;绝缘电压。